DELL N4110怪问题

楼主(2015-04-19):
近日接一台N4110的机子,二代I3的。客人刚拿过来时是大短路,拆机检测发现多处电压短路3.3V 5V 1.5V.CPU电压,集显电压,+VCCSA_CORE等全部短路。拆掉CPU发现CPU电压不短了。实测CPU干掉了。看了下问题查得差不多了给客人报价,修板带换CPU600.客人同意。开始一步步查问题。3.3V上下管全短,RT826B烧坏,PU5 PU8烧坏,把上面查到的芯片拆掉主板不短了,以为把这些芯片换了就OK了,痛苦才开始。
    找料板把坏的芯片换好后测试各组都不短了,插电也发现待机正常后上CPU开机电流一路跑正常,心想就这么快就OK了,谁知一接屏发现问题了,屏背光亮但不显示,黑屏过后变成花白屏,以为是屏坏了,拆屏测试好的,现换个屏上去试也是一样现象,接外接发现开机显示有字停在F1 F2那里,因为是用电流表,提示电源不对,按F1后不显了并报警8声。后换电池开机,用电池开机直接就是报8声。后查屏幕总线,屏供电都正常,屏总线是联到HM67里面的,估计是不是HM67坏了,换一个还是一样,按以往的经验报8声一般都是显卡不良,所以没办法只好再换个显卡,杯具的是结果还是一样。前面BIOS都刷过了,也换过EC,还有个现象是CPU风扇一直都不转,以为是温控电路有问题,把SMSC的控制芯片换了还是一样,修到这里实在是没头绪了,不知各高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请指点。

网友:
看屏接口信号LVDS

网友:
按照工作条件检测   记住时许

网友:
这台机子还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