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维修大家注意啊

楼主(2015-04-19):
昨天接到台老机子,华硕A6000,客户说网卡坏了认不到网卡,开单收机。进系统看了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网卡估计系统问题导致,重装了个系统后网卡出来了,接上网上也有显示连接IP地址也分配到了以为可以了。打开网页半天出不来。看了下网卡收发数所包只有几个偶尔10几个。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啊。拆机看了下网卡是88E8001 芯片比较老啊,料板里一通乱找百十片都没有哎,看来只能加焊下将就用了。可喜的是加焊网卡芯片和网桥后数据包发送接收正常上网了。试了会可以把整个机装起来了,接上鼠标优盘装软件不一会提示USB电源管理限制什么的报错,心烦没去拍照,这样没办法交差啊,虽然网卡好了,老机子叫客户在加钱修也不厚道,只能埋头拆机在测电压阻值这些都正常啊。估计跟网卡一样上了年份的机子了焊接不良吧,以前修到老机子黄电容容易坏随手把USB供电口滤波的这两黄电容换了进系统测试不报错了。在整机装好进系统功能测试触摸板又不灵了,纠结记得明明之前是好的啊,看看排线跟键盘一样是刷的导电漆,中间明显掉漆了,用剪刀把前面剪掉一小节使后面有漆点接触到位。进系统测试功能恢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贴,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经验特别老机子了注意下,不然出些奇怪的毛病钱赚不到还得赔板就亏大了。

网友:
楼主很有爱心吗,谢谢了

网友A:
这老机器收不上价格了吧!

网友:
毕竟是老胳膊老腿了,折腾下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机器收不上价格了吧!

老机真心不想修,生意淡随便搞搞200块。

网友:
钱难赚呀,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本来一个问题   一拆N多问题出现了  老爷级的 还是不碰的好

网友:
奥老机器要小心啊

网友:
毛病真多,一个接一个,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