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换改良显卡后用温度很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楼主(2015-04-19):
华硕X81S换改良显卡后用温度很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风扇已改长转,显卡散热加了铜片,开机时60度左右,但看年电影温度就会达到85度左右。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更换一片显卡后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你说的85度高温是用温度计测得吗?要知道鲁大师有时也不是大师啊,有时会欺骗人的啊,直接方法:摸啊。

网友:
显卡下面不加铜片比较好,能直接接触就直接接触

网友:
显卡供电加多两个电容试下

网友:
没加散热膏,热传导不出去

网友:
85度  如果实在没辙 就长时间拷机  不掉电  就对付用了

网友:
铜片厚度不对吧

网友:
勉强凑合 不自动关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