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40绝顶的坑货呀。

楼主(2015-04-19):
板号:E40 DAGC5AMBF0  REV:F                   故障:多的得(请往下看就只有多坑)
接到一台联想的E40(在网上被别人称之神机)我倒是想知道有多神机(是坑机)。整机的拿过来的。客户走后迅速拆机*脏话*脏话)。原来是二修机,EC/网卡/cpu的主控/3V5VIC都被干过的,而且还少件 真想揍上家修的人。唉不管啦。先通电吧,好吧0.54掉电。

故障一:触发掉电0.54
维修过程:
                拔掉CMOS 电池自动触发的,掉电再怎么按也不能触发啦。就在掉电后测5V没有出来也(看啦时序才知道待机触发前就该有3 /5V的)奇怪啦。没有5v也能触发。先不管这些细节啦。测啦对地值正常后,测3/5V的工作条件。前面的信号正常,当测到线性5V时为0V,就这里出问题啦 到的地方也不多的一个一个的排除吧。一搜到了这里 我一把的就把PD2 5断开,一上电,依旧掉电,心里想不是这里的问题呀。当我还是细心点,测下5V有没出吧。哈哈笑呆我啦,,电感5v出啦。立马测波形,很正常嘛(太开心啦忘记拍照)。为什么会掉电呢。思考这刚才的那线路图,也没有什么信号发出去的,就不管啦,拆啦也没事的。正在此时,突然5A啦。要命的节凑呀。
故障二:大短路5A
             测到显卡的电感供电时, 对地短路啦。测到上管击穿啦, 换了一个上管,测对地值OK的,通电OK的,我已为会好的,没想到当我第二次通电时故障依旧,(不要这样好吗)又是上管击穿啦,又换啦一个上管。跟刚才的一模一样,我很生气的又把管理IC换了(MAX17028),又重新吧上管换啦,期待它会好的。没想到故障依旧啊,不会吧,IC换啦也不行,心里不甘心呀,又把上下管都换啦,这下总会行吧。我彻底崩溃,第一次可以触发的,第二次就会5A的。我的上管又击穿了。平复了我的心情,(二修机呀搞不好给别人把哪里给连锡)在细心的目测,最终让我发现EC不对劲呀。立马把EC重新加焊啦, 换啦上管,哈哈,这下总可以啦吧不过还会掉电,5A就不会啦。CPU我也换过啦,故障依旧。

故障三:HWPG信号没有
            我瞬间测了内存/CPU/VCC-CORE的电感都有波形,我想应该是那个信号被拉低啦。(注意:显卡的核心的供电是读过内存才出的 )我就猜测就是CPU没有过才会掉电的,就一步一步来吧,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既然供电正常,就测他PG(HWPG)有没发出吧,一测没有哈,我只能把PR199电阻断开,芯片有发出的, 好的,就继续搜下一个吧,到了这里 我把PR74断开,此芯片没有发出PG,哈哈我找到问题啦,我只能给它一个3V的PG信号啦,看我改线路。把这个省略的PR78电阻补上吧,看图 通电一测PG是发出啦,当还是掉电啊。然后我把cpu换啦,电流哗哗的上到0.98掉到0.88,也不掉电啦(真是的cpu也是坏的家伙)
故障四:内存不过
            拿起示波器测啦内存上的电阻没有波,(因为内存的条件我都测过啦,这一步就省略啦)直接就刷啦BIOS,爽快呀,内存电阻上有波形了,电流1.09到1.11。不过还是不亮机的。
故障五:+VCC-GFX-CORE显卡核心电压不出
维修过程:
                看的人就会知道我换过这个芯片的MAX17028),测它的工作条件吧,先测它的芯片的供电有没。最后给大家来秒杀吧。上一家把一个电阻拆啦,导致芯片所需要的供电没有,芯片无法工作。 补上PR56。看到这我就满足啦 哈哈,亮机。我总算征服啦神机啦。附上BIOS吧挂在PCH上的 E40 GC5MB8FO REV F SB OK

网友A:
楼主你也太强了,佩服啊

网友B:
楼主这都可以,真是。。。。

网友C:
厉害啊。什么时候才到你的水平呢

网友:
E40都这么整呀 ,

网友D:
楼主可能搞了好久吧

网友:
是呀,EC也给力的,进过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什么时候才到你的水平呢

慢慢来吧,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都可以,真是。。。。

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太强了,佩服啊

还可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搞了好久吧

有几天啦。好坑的

网友:
一个机子修了这么多地方,,,真晕了

网友:
PG信号 用3V的PG 也能行???  还没这么试过

网友:
掉电直接把PG改为常态,测后续电压

网友:
修了这么多地方,最终成功了,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E:
对第三个图有点不错,你把PD25去掉,对整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吗?你所说的5A大短路会不会和这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第三个图有点不错,你把PD25去掉,对整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吗?你所说的5A大短路会不会和这有关呀

没关系的,他没有什么信号输出的。跟5A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还可啦啦啦啦啦

网友F:
楼主说话的风格  比修这个机给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话的风格  比修这个机给力  呵呵

谢谢,夸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楼主辛苦

没事的,有你们给我加分就好的

网友H:
一般看到二修机就没心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看到二修机就没心情修

没办法呀。

网友I:
这样也能搞好,我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J: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基本上把所有的问题都修了一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基本上把所有的问题都修了一遍,佩服

还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也能搞好,我佩服你的耐心

恩恩,,,

网友:
二修机一般直接让客户换板子,活该在一个地方修就好好修,说白了,还是对上家的不信任,或者贪便宜。不是骗子太多,是因为客户太贪了

网友:
唉,搞这些头大呀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也学习了

网友:
也许有的毛病是上家弄出来的也说不一定,我也修过E40,没这么多的坑,但我还是想问,修了这么多毛病和换件,你收了多少RMB,客户没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