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好台达一体机电源,19v,6.32a

楼主(2015-04-19):
撬开,看到电源板,用料很好,好硬,双场管的,测了一下什么都没烧,心想是电源芯片问题了,查了一下,没通用的,DAP019B,16脚的,唉改装算了,拆了芯片和场管,接三条线,这个电源是双光耦的,接了第一个4脚,出来是25V,再接第2个4脚,出19V了.

网友A:
笔记本用的电源吧?台达的一般是为笔记本做代工的电源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的电源吧?台达的一般是为笔记本做代工的电源比较多

是一体机用的

网友:
这些电源修好还挺不错的,一体机用的功率够大。就是修的时候,那些白胶好难清除。

网友:
用电源模块改不稳定

网友:
楼主改电路的功夫满强,,,,,

网友:
是电源模块吧,以前我在显示器里面改过,比你这个大,我的那种是修家电用的

网友:
这样改功率和稳定性各方面有问题吗?

网友:
能用原装还是用原装吧,这样改真的不稳定啊。

网友:
楼主改电路的功夫满强

网友B:
这个改装强悍,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
有俩下子,厉害

网友:
最近准备修块液晶电视电源练练手,遇到的困难不少,盼哪位师傅指点。是JD-DS-42电源,无输出,保险丝未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强悍,不知稳定性如何

我自己的两台笔记本也用这种改好的电源,刚开始用时我也怕烧了客人的电脑,只好拿自己当白老鼠了,到现在还在用,发贴时小孩还在看动画呢

网友:
没看懂LZ怎么个改

网友:
拭目以待看看改过之后能用多久

网友:
开关电源的芯片只要开关管与起动电阻正常的话,很少损坏的!不妨查一下芯片的外围元件。

网友:
楼主给个具体的改压过程吧,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强悍,不知稳定性如何

是啊,不知稳定性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