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R独显。开机3声短响重复无显示

楼主(2015-04-19):
如题求帮助

网友:
来个高手帮下忙啊

网友:
这种情况拆出主板在试下。。看下。好这样用风枪先加热下看下

网友:
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
内存条重插了没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

网友:
三声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内存的问题呢

网友B:
想看到楼主显卡供电断开的图片。

网友C:
电流多少?3声以前修过是主板PG不正常所致。

网友:
没有修过电脑。我也不会修啊。我就是换了一下  显卡的散热套件重做系统蓝屏以后死机就开不起机了。

网友:
开始电脑温度过高。买了一个散热套件。换上以后重做系统。做完装驱动装着装着就蓝屏死机自动重启。就起不来了。以后一直开机就是响3下等会再响3下。内存重新插过。

网友:
没换内存。我是4G的2个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到楼主显卡供电断开的图片。

我不会修啊。我自会换。自己的电脑偶尔动手换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多少?3声以前修过是主板PG不正常所致。

不知道电流啊。我不是修电脑的。我是自己的电脑。偶尔配件坏了自己换一下。。没有修过主板

网友:
开不起机啊刷不了BIOS啊

网友:
重插过了。我是4G2个内存条。我一条也开机试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 内存的问题呢

应该不是内存问题吧。我是4G内存。2个2G内存条。不会一起坏吧?

网友:
开始电脑显卡CPU温度过高。我就买了个散热套件回来自己换。换了自己装了个系统。我自己装驱动的时候卡机蓝屏自动重启了。然后就开不起机了。就成现在这个情况了。3声嘟完后等一会又3声就一直这样循环。不懂求高手指导

网友D:
集成显卡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显卡供电出来没有

是独显的。不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还是先CMOS放电试试吧,有可能主板有静电也说不定啊

网友:
有时候遵守报警的准则不一定准确
你拆机 看下主板大概测下基本供电和电流问题 再……

网友:
折腾吧   修电脑那么好修啊   出问题了吧  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