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卡美能达 bizhub 164 打印复印有底灰

楼主(2015-04-19):
柯尼卡美能达 bizhub 164 打印复印有底灰,换过刮板、鼓芯还是有底灰,后来看到定影上辊有磨损还挺严重的,就换了,还是一样。又遇到过此问题的没?在卡纸的时候发现从鼓芯出纸的时候是没有底灰的,过了定影单元就有,求助。

网友:
过路的看看,慢慢,等

网友A:
按你的描述,硒鼓是没有问题了,过定影就有问题了,那问题出在定影,你把上棍也换掉了,还是有底灰,,,
定影造成底灰比较少见,,但底灰也有很多种,是整页的底灰,还是什么样的底灰?
是不是你自己判断错误了,底灰也有可能是充电部分引起的, 建议你仔细检查一遍,或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硒鼓是没有问题了,过定影就有问题了,那问题出在定影,你把上棍也换掉了,还是有底灰,,,
...

是整页的底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硒鼓是没有问题了,过定影就有问题了,那问题出在定影,你把上棍也换掉了,还是有底灰,,,
...

充电部分该怎么查呢? 电源部分还是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部分该怎么查呢? 电源部分还是高压部分

充电栅网。清洁没有

网友:
换好质量定影辊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