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 不触发

楼主(2015-04-19):
     一同行技嘉主板,说是不显示,好吧,上电试板不触发,这要能显示那真见鬼啦。二话不说打开电路图,开关针有5v,IO 106脚有5v,短接开关106脚电压无跳变,不正常,十分不正常。 难道断线啦,简单点直接飞线,触发跑码啦,亮机啦,但是马上就掉电,我去,当时心就凉了,连续试几次都是亮一下就掉电。冷静一下,喝杯茶。。。
     莫非线飞的有问题,仔细检查没事呀,能亮机就掉电,莫非有自己关机啦,表笔量开关针电压,开关短接之前是5v,触发后应该是0v-5v。但是为什么
一直是0v呢?掉电之后又恢复到5v,有问题上图。 图中Q26坏,导致PW+5V短接后,一直0V自动关机掉电,这个Q26可有可无,直接吹掉,开机显示,不再掉电,主板修复。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LZ的IO是8712F-A的吗?我的板是8I945P_G

网友:
我也试试飞线看行不行。。。

网友:
飞线也不行。。。还是不触发,跑线那些电阻和钳位二极管都是连接的,电阻是好的!就是不触发,IO待机电压也有了,106脚也有5V电压!

网友:
是断线了。Q62坏?两个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Q26坏

网友:
图纸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呵呵,LZ加油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中间被短路了。

网友:
Q26是干嘛用的 谁解释下 我看不太懂..

网友:
防静电的,料板上有的是

网友:
Q26是坏了吗?

网友:
哪来的图纸?这个问题快把我憋坏了

网友:
应该是既有断线,钳位二极管也坏了

网友:
好东西值得维修经验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定拆除Q26没有后遗症吗?

网友:
厉害  这都查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