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60抓狂维修记

楼主(2015-04-19):
如题:接同行G460,I3 370M 1GX2 NV 310M,原故障装显卡驱动蓝屏死机,报0X00000116
显卡、CPU、内存、硬盘、南桥已经被同行全换了说都不行,不装正常(被同行误杀显卡)。
说客户只是看电影、上网,我建议他改集成算了,这样最稳定又经济,后答复我就这样弄。
拿来时显卡已经短路,拆下后正常不短了。这款机改集显论坛里已经有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0484-1-1.html?nrpcvomfrpvhfrgw这里不再赘述,
信心满满的试亮机一样装显卡驱动蓝屏死机
一样的0X00000116从报NV系统文件变成了I文件
看来原来的NV显卡是没问题的,BIOS已刷过N个了排除这些问题。只能慢慢测电压了,扫了一遍主板各电压没有发现异常。
我还是断定问题就在显卡供电、信号等的问题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不经意的情况下测出原显卡供电(现已拉到CPU集成供电上)
有0.01-0.03间的电压波动,原来用独显是0.93V ,接到CPU上是0.81V,这样的波动要加载显卡驱动时才测的出来,很细微的。
加了一个电容在原CPU核显供电上(黄色那个),手机像素实在太渣将就看

奇迹出现了,驱动正常打上

同行在屏幕上写了客户号码,来个羊城马赛克掉
这台机整整修了两天,有够累的!
此外:此机BIOS找Z460 B460 集成刷上就行,赞个吧!

网友A:
这线飞的够粗,肯定烧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的够粗,肯定烧不断。

嗯,台式机电源上的线

网友B:
怎么不修它集显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修它集显的供电

集显的料件全部未装,维修讲究便宜

网友C:
这飞线真是。。大气。。粗狂。。。

网友:
像一匹奔驰在草原的骏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线真是。。大气。。粗狂。。。

安全第一加分才是硬道理

网友D:
这个电容是掉件掉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是掉件掉了的吗?

额外补上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真猛,这根线是高压线,大电流。哈哈太粗了

网友:
这贴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应该是CPU给显卡供电线上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飞的线很结实呀

网友E:
楼主很细心,这么小的电压波动都被发现了,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细心,这么小的电压波动都被发现了,牛逼

过程很辛苦,也有一定的逻辑性,什么都换了,问题还是反复出现在显卡上,有一点就是显卡的供电忽略了,往回查才发现的。

网友:
这也是醉了。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