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知道图中三极管是甚么型号

楼主(2015-04-19):
丝印R5 31,查了很久查不到,怀疑这三极管坏了
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个转转3.3V的管子吧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楼主这元件从何电器拆下,查了半天也没有........

网友:
我要学习,大家努力哈、、、、、、、!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有劳各位请教

网友:
最好是把旁边的电路一起发一下

网友:
有灌水嫌疑,注意了

网友:
最好发 出来原先的周围电路

网友:
很难判断吧?结合电路看,往往是一些电路的简写。

网友:
去有贴片机的电子厂查查吧!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
3楼给的地址就很好。

网友:
上面字符只是封装类型标记,不是型号。说它坏了,你测过啦?

网友(2015-05-19):
是用在那方面的??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有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对该管所在位置的相关元件连接画一电路图,看它电路结构,分析它的作用也可推断出它的功能,从而判断出管子的类型,找个类似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