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主板logo,按tab出现自检画面,usb控制器自检不过!

楼主(2015-04-19):
如题,出现故障之前的症状是开机一会就死机蓝屏!很频繁,怀疑南桥坏了,开机摸南桥不热,没有烧焦味!

网友:
自检画面如图!

网友:
维修入门,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唉,没人指点吗?好吧!

网友A:
梅捷的板子吧,怎么确定是不过 USB 呢

网友:
拆外设吧,网卡、声卡、有串口的拆串口芯片,USB接口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的板子吧,怎么确定是不过 USB 呢

。。这自检不是自检到usb就不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的板子吧,怎么确定是不过 USB 呢

自检不是显示到usb就断了么!!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研究过,换了南桥还不行。。。一直也没有解决,外设拆了,BIOS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研究过,换了南桥还不行。。。一直也没有解决,外设拆了,BIOS刷了。

。。。那算了,我也懒得弄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查查USB供电  跟前置USB 供电正常吗 ?各个USB数据跟时钟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我也见过,换内存也有....

网友:
换南桥吧!换过一块华硕的。

网友:
最好先对USB的中间数据线打对地阻值,若无问题就要看一下USB的供电和南桥的USB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