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主板关机后不断电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19):
华硕M2N68-AM  SE  主板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但关机后不断电,风扇还继续转,测电源接口绿线电压是0 ,CPU电压1.1V(我测试用的是2800+的单核CPU)比正常值1.4V稍低一点,

(以往遇到的NV单桥BGA焊接出问题就是这样的电压值,加焊就好),内存电压

桥供电电压

都保持正常值,

总线电压变为0   ,

看样子好像是桥芯片缺少某个信号而造成关机不彻底。

本人喜欢偷懒走捷径,上网搜索此主板相关的故障帖子,发现有说IO附近有822排阻问题,还有说CPU附近的822排阻问题,还有小芝麻管等等。。。。。
于是开始逐个822排阻检查,测试了所有的822排阻都没问题,开始测试CPU附近的小芝麻管,我是在关机不断电的时候测芝麻管的电压,当表笔点到这个管上的时候立刻关机了。

反复试了好几次,只要表笔碰到这个东西就关机,后来故障现象不再出现了,能够正常关机了,这下我似乎明白了,应该是这个东西脱焊了,经过几次点击后就接触上了,所以故障不再出现了,为了验证我的猜测,吹下了那个小芝麻管,开机再关机,故障又重现了,关机不断电。

把小芝麻管焊上就能正常关机了。可以断定就是它脱焊了。
好了,现在该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原理导致此故障的发生,跑电路吧,只能盲跑了,因为没找到图纸
发现这个小芝麻官的2只引脚的一侧在电路板上是连到一起的,这说明这个小芝麻管是个二极管,并且和旁边的16脚的CPU供电场效应管驱动芯片的4脚相连,二极管的另一侧去哪里,未知,找不到了,估计应该直接去桥里面了。
可能是桥没得到这个信号,关机的过程刚进行一部分就卡到这里宣告暂停了。

分析的不透彻,一是因为没有图纸,二是本人水平有限。期待着有高手进行指点,把这种故障完美的解决了。

网友A:
那个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PWM_EN到桥的,你煮一下桥。

网友:
这个板的桥发热巨大,建议加个散热风扇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PWM_EN到桥的,你煮一下桥。

感谢指点,我有个问题,既然这个信号是PWM_EN 那为什么产生的故障现象是关机不断电,而不是开机不复位,CPU不加电呢?

网友:
感谢2楼的指点,我有个问题,既然这个信号是PWM_EN 那为什么产生的故障现象是关机不断电,而不是开机不复位,CPU不加电呢?

网友:
有点位好分析些

网友:
楼主  下载分不够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我只能插桥风扇那里了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之前碰到一映泰n68主板同样是关机不断电,总线1.2v可关掉,其余电压关不掉,加焊无用,怀疑是桥问题,现在看来不一定

网友(2015-09-14):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是PWM_EN到桥的,你煮一下桥。

这里肖特基二极管一端应该是连接CPU供电管理IC开启脚的,PWM EN信号为桥供电正常后才发出。

网友:
这主板论坛里点位图很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我有个问题,既然这个信号是PWM_EN 那为什么产生的故障现象是关机不断电,而不是开机不复位,C ...

这个原因我来解释 NV主板关机时序顺序应该是总线,CPU,桥,内存,这里总线供电变为O说明已经关闭,即代表HT VLD信号工作为O低电平状态,接下来就是关闭CPU供电,这个供电要关闭的话,桥发出的PWM EN信号必须要为低电平到肖特基二极管一端,而现在桥供电还存在,说明PWM EN信号还是为高电平,这里应该是二极管一端脱焊从而造成PWM EN信号无法通过本身导通拉低到CPU驱动芯片4脚工作,所以引起主板关机不断电,如果是主板开机没有复位 CPU不加电的话,说明 PWM EN信号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