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要 手动复位才能开机

楼主(2015-04-19):
  V星主板 ,开机不跑码,复位正常,只要 短接复位针就可以开机跑码,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白求指教

网友:
复位排针电压  正常吗  我也是小白  研究研究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调换开关 没必要纠结  除非主板不跑码才下大力去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调换开关 没必要纠结  除非主板不跑码才下大力去弄

不是,它是开机之后不跑码,然后你短接下复位针之后才会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它是开机之后不跑码,然后你短接下复位针之后才会跑码,

复位不正常 晶振是否换过  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不正常 晶振是否换过  检查复位电路

晶振倒是没换过,明天去换下,不知道关不关io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