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没有独立显卡供电

楼主(2015-04-19):
三星300E4A刚拿来电流0.18 没CPU 显卡电压 拆掉R801 CPU电压出来了 还是没显卡电压

     哎找图纸吧 VCC电压正常 EN ...没电压   EN到Q19 Q19没有3.3V_D  3.3V_D是Q16出来

    直接换掉 上电 2.6V 怎么会 难道是哪里拉低了?

     这个电压是到显卡里面的 不会是显卡挂了吧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现在电流0.51

补充内容 (2015-4-20 10:46):
图纸在5L  大神看看吧 还有人说可以改电路 怎么改啊

补充内容 (2015-4-20 11:49):
板子OK了 原来是桥的问题 上BGA OK了 谢谢各位大神了  不过桥的问题怎么会引起没电压 不懂 那位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
芯片没有开启,不是显卡坏了。你图太小根本看不清

网友:
主板电路图附上 帮你看看

网友:
如果怀疑显卡拉低了  可以把那个输出电压线割断  看看还拉不拉低  如果不拉低  你懂得   如果还拉低  那你就庆幸吧  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