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REV2.01没时钟维修

楼主(2015-04-19):
如图.主板没复位.
查得内存电压1.5V   北桥电压1.0V   VCCSA1.0V(即以前的VTT)
CPU电压1.4V
电压基本上都正常了.接下来时钟 复位了
本人基础差.时钟只会量PCI-E  A13  14脚和PCI  B16脚和时钟IC那个25M的.其它就不会量了
测得PCI-E  A13  14脚 0.4V正常.这些都没拍到图片.也是因为懒
再测PCI B16脚.电压为0V

看论坛的帖子多了.
想要出时钟电压.必须要CPU电源IC发出PG
PG为ASP1000RM的40脚.真实名字为P_GFX_VRA_RDY

量得电压为1.0V.再查.它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为P_VCORE_PGR_R
量得有0.65V正常.

这里0.65V出来了.就肯定会拉低了图上面PQ40的C极为0V  上面的0V也是算正常的了(这是解释不好)
既然都正常了.PQ39的C极还没电压.就查上拉

看图.他的是拉只有一个阻.电阻量得为8.2K  华硕很喜欢用.估计没坏.图上写明了.后没没有3V
再看那附近

不像有地方断线.后来想到华硕主板DDR3内存的SPD线喜欢断.
就去量下
查到如图

有一个断开了.量得断开的那个.正是连那上拉电阻的.
将它补上

再附上跑完码的图片

平时看别人发的帖子那么多图片.我这才几张就这么辛苦

网友A:
不错了,楼主还想系统总线不SPD不正常啊,

网友:
这种板子和我们现在必须要会修的 一种  不然 会被干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楼主还想系统总线不SPD不正常啊,

因为修过好多华硕主板不过内存的都是SPD那里断线.所以就怀疑到那里去了

网友:
可以当个案例收蒧起来, SPD总线还没有修到过,华硕的以后遇到这种现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以为又是822 看来还得学习

网友:
没事在论坛逛逛,总会学点东西的

网友:
上图不容易啊,支持

网友:
发贴不易   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华硕好
都搞点常坏的给我

网友B:
SPD没有供电怎么会引起没有时钟呢,是没有到时钟这一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D没有供电怎么会引起没有时钟呢,是没有到时钟这一步吧

上面不是写着?  SPD的断开.导致VRMPWRGD没有3V的上拉.开启不了时钟

网友(2015-07-02):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写着?  SPD的断开.导致VRMPWRGD没有3V的上拉.开启不了时钟

嗯,这里可以理解成内存SPD供电引脚到822排阻一端中间线路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

网友:
其实这块板子还有个问题,档内存通病

网友:
SPD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spd没电导致没时钟

网友:
YOU WORK VERY GOOD ! THANK YOU SHARE !

网友:
内存的SPD和CPU电源芯片发出PG,这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V经过0欧电阻就变成0.65v? 你能不能再认真点。

它是后面的三极管拉低.很多电感的2面电压也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