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F61内存供电偏低,只有1.35V

楼主(2015-04-19):
一块MGF61的主板,原来的故障是上电一会就停,将CPU的供电 上管换好后,原以为可以收錢了。但上电后,发现复位灯常亮,再测一下:发现内存电压只有1.35V,正常来说应当是1.8V。VCC:  5V,   FB:1.92V,     COMP:    0.82V,    UGATE:    2.7    LGATE:       3.5,     这些都正常。觉得有问题的是BOOT:只有5.78V,按照 经验:这个电压应当是:12V,我测相连的二极管也正常,为什么电压会偏低?这个BOOT电压要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参考别人的

网友:
我也为知道~母鸡丫

网友:
boot正常  供电正常 反馈正常 无掉件 无断线   有无开启    就换个芯片嘛

网友:
boot的电压正常,因为供电也只有5V。有时候内存电压偏低属于正常,记不清以前假到过什么板了,也出现过内存电压偏低的现象,后来修好后,在过某一个电压后,内存电压自然升到1.8V。所以还是查一下其它的地方吧

网友:
看你这张电路图,眼睛都要花了,你计算下输出电压和FB反馈电压,FB反馈电压是分压得到的,你看下FB电压是不是过高,你这图纸看不清输出计算。如果FB有问题就要看下那几个电阻R5H和R6,或者芯片和MOS管。搞好点的清晰点的图纸最好。

网友:
你这个图纸5V多就对了

网友:
不行了就重新换个芯片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