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TE1 由天烧了屏线电流只到了0.9 求方向啊

楼主(2015-04-19):
TE1 由天烧了屏线电流只到了0.9 求方向啊 屏线也换了

网友:
天烧了屏线???

网友:
l楼主说问题也没描述清楚点,开始的故障,你有是如何做的。是怎么烧的。光说 TE1 由天烧了屏线电流只到了0.9 求方向啊 屏线也换了 来时是是可以开机的还是什么问题,都说不清叫别人帮也得有个了解。

网友:
查EC 显卡或者是北桥

网友:
什么叫天烧了啊,实在理解不过来,电流到0.9,你要看下有没过内存,如果过了内存,那基本就是显卡那块了哦

网友:
显卡估计也烧坏了

网友:
由天烧了屏线 我也是醉了 上示波器抓内存排组波形

网友:
雷击的那你要好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