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61M掉电

楼主(2015-04-19):
   一块顶星F-N61M的主板,ADM940针的,NV单桥。故障是:上电后有复位,并且诊断卡的复位灯在复位后闪了两闪,这个现象表明CPU已经找到BIOS,(能否这样理解呢?),接着下来就掉电了。在掉电时测得如下电压:内存:1.92,  VDDA2.5:    2.45V左右,CPU:   1.15V,桥 :1.77V.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特征:掉电后又重新启动,如此反复

网友:
我尝试换过VDD2.5的1117,但故障依旧,又怀疑是CPU的上管,但拆下来测每个上管,又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尝试刷下BIOS

网友A:
直接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不行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不行换了!

多谢了,我尝试下

网友:
这种型号的板,焊桥的多的很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恭喜楼主 你 又中奖了 ;这个问题 就是桥的事 ;及时你刷了BIOS   不会掉电 但没PCIE没时钟  没PCI复位  最后还的换桥   我修过同类的问题

网友:
刷刷看 BIOS

网友:
很强大 很给力 我赚分的 哈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加焊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几点开始了觉得说打开

王保留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和健康合理的设计

网友:
觉得快乐圣诞节技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