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A1716W屏幕下面三分一部份不显示,求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15-04-19):
求大神指点...逻辑板不太会修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换通用的试下,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没有设备就放弃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版测一下屏验证一下。 大家的意见都基本如此。

网友:
好吧,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屏吧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