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S700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9):
售后的朋友送来一个S700一体机,是后面的小风扇不转了,用曲别针一捅。短路了,就捅在这个位置
然后整机就断电了。先后换了这个PWM芯片

换后12伏的电压输出,只有1伏,中间走了一段弯路,因为示波器的波形看着都正常,无边老师指导一下,再换升压二极管,电压正常了。但整机却没有电压了

反复的检查,是Q89的G S击穿了,击穿后,12伏的电压先出来,换后一切正常,结果说起来简单,但中间过程是艰辛的,一个经验,1589A的芯片是通用的,不用管后面的后缀

反复的检查,是时序错了,12伏的电压先出来了。时序很重要,最后给个亮机图

最后附上图纸 TOYAMA 09195 09147_PIG41F_L-IG41S2 V1.0 LENOVO

网友:
做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是啊 所以能换不修  麻烦还不赚钱

网友:
到处都是油啊,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这种一体机图纸好找吗

网友:
付总终于出手了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时序错了!到底是怎么个顺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时序错了!到底是怎么个顺序啊?

楼主说的是12V的电压先出来了,可能这个就是时序错了吧,个人理解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不错的,虽然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我想过程是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12V的电压先出来了,可能这个就是时序错了吧,个人理解

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正常时序是怎样的啊!

网友:
其实我想说 风扇不转 这个用曲别针造成的问题 不是你吧 ……
警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正常时序是怎样的啊!

下载图纸看一下,上面有

网友:
楼主过程说的很简单 估计我们这种难度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