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摸索的除胶工具欢迎探讨改进

楼主(2015-04-19):
铲胶练了快2月了还是不太完美  改进了N此工具就感觉现在的用着还可以

烙铁打磨成铲刀的造型温度180

左边第1和第二个都是铲胶用   第3把 翘芯片用(平着插入芯片底部加热到一定温度旋转下芯片就起来了)第4把刮胶用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一般都用一字小改锥和壁纸刀。

网友:
镊子的干活,用刀片不怕刮伤板?

网友:
不错  的改造工具

网友:
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我觉得看个人是否用的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一字小改锥和壁纸刀。

能不要这么的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一字小改锥和壁纸刀。

哥们   不要水的这么明显好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很不错,有一个除胶烙铁

网友:
图文并茂,好资料

网友:
RH203加k头

网友B:
对了我想问问你们都是用什么东西改装工具刀的
我以前以为用锉刀就可以打磨,但是打磨好像没什么起色啊?

网友C:
赞,LZ,请教刀片是用什么打磨的?

网友D:
有胶不好处理,弄不好直接报废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C:
赞,LZ,请教刀片是用什么打磨的?

打磨机  打磨!刀片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铲芯片  铲焊盘  容易伤芯片  和焊盘!我看了基地的方法 不容易伤焊盘   但是我们手工不好像那样挂 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想问问你们都是用什么东西改装工具刀的
我以前以为用锉刀就可以打磨,但是打磨好像没什么起色啊?

打磨机打磨好! 然后用砂纸稍微处理下 刀刃 不能太锋利 也不能太钝  自己掌握。 打磨机几十块到100多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胶不好处理,弄不好直接报废

掉点经常有, 飞线就好  只是费事呀!我都搞坏好多板子了  慢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