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请教各位伙伴,科诺GB960平板电池每次只用50%就关机,请指点

楼主(2015-04-19):
请教各位伙伴,科诺GB960平板电池每次只用50%就关机,请指点
平板

网友:
如果你的平板用了有一年左右,请考虑更换电池。如果你已经更换过了,请看下电源管理IC。

网友:
电池质量不好呗!内阻增大。大电流供电时电压瞬间下跌造成机器保护关机。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电池坏了,内阻加大导致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替换发,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