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维修-致铭ZM-NC68P3-LM之不跑码案例

楼主(2015-04-19):
烤鸡翅,那个我爱吃~~~~~深夜里我又哼起一首洗脑神曲~~~~~
请大家勿喷,只是无头绪时总会爱哼哼这首洗脑神曲!!! 不知道各位大神无头绪的时候会怎么办了?
                                                        废话少说,分享分享刚维修的一片致铭AMD主板!

版号:致铭ZM-NC68P3-LM      故障:上电不跑码,00-30-15-......(这是每一次断电从新上电的结果)
此主板搭配DDR3内存插槽,单桥架构,另外由于不小心还把散热片的一个固定爪给弄丢了~~~

这是我直接上了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测量,前提已经用CPU和内存测完!
~~~~~~加电测试,手术开始~~~~~~~
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28V-CPU供电1.1V(假负载电压)在这里呢我又测量一下网卡旁的电容1.18V正常!
(特么我传照片居然显示今日的附件容量已超过!!!我晕!不得已又下了一个photoshop~~~~)

桥的电压为1.28V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拍不好意思!
或许有的人可以看出来,这里还少一项电压~~~~ 对!就是咱们的VTT基准电压测量MOS管D级3.3V,S级输出2.4V~~~~
噗!!!这么高的电压,于是打了一下MOS管阻值发现DS导通,输出大电压导致的不跑码!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罪魁祸首!!!接受“医生”的审判吧~~~~

于是更换此MOS管,更换完毕后换上CPU.内存上电跑码正常!~~~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拍图谅解~~~~
烤鸡翅,那个我爱吃!!!!!希望看的朋友们,大晚上的不吃饭给你发帖用photoshop给大家弄图希望能让大家看个明白,希望能给小弟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A:
小伙子  前途大大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  前途大大的有

谢谢!

网友B: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吗?

网友:
我一般没头绪的时候,就想起了迅维网

网友C:
这么晚还在修板,楼主辛苦,挣点钱不容易呀

网友:
总线电压不对导致的,

网友D:
LZ也算是老手了吧。深夜还修板

网友:
我看你有戏

网友E:
看完,感觉LZ你真的很拼搏

网友F:
你是菜鸟?修板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LZ的用心,值得称赞,,,,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总线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故障

网友:
供电引起的不跑码,该测的还是要测,虽然复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也算是老手了吧。深夜还修板

挣点钱养家糊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感觉LZ你真的很拼搏

为了养家糊口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菜鸟?修板思路很清晰啊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晚还在修板,楼主辛苦,挣点钱不容易呀

是啊,挣点钱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吗?

是的,总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吗?

是的,这里DS导通但两极也存在一定阻值大小,所以S级输出电压不一定是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