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通电

楼主(2015-04-19):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CQ40 板号是 LA -4103P的英特尔独显,插电开机灯闪一下黑了,再开开不了,电池也一样,拆机测试,发现有待机3V5V,但是一开机灯闪一下就被托低了,3V5V都没有了,测阻值又正常的,测BIOS第一脚发现电压跳,应该有短路,刷过BIOS也不行,我拆开了+3VALW转+3VS的MOS管还是这样,我发现前面还有一坨锡上面是PJP303,是+3VALWP经过这里变成+3VALW的,我拖开后发现不断电了,我觉得是+3VALW这条线路上的问题?但是路过的地方太多了,没有点位图,难,于是我换了EC 再换南桥,现在心也碎了,还是不行。我想是不是搞错地方了

LA-4103P HPcq40 0225 R0.4.pdf

网友A:
负极接地,正极接短路点。电流不能高于短路点电压,哪里发烫,多半是那里坏了

网友B:
  量一下阻值是好多看看短路不

网友C:
要是 确认 3VALW有问题 你可以用图纸大概排查下去处  大件你都动过了 剩下的需要排查的不多了

网友D:
烧+3VALW这条线路吧!哪里发热查哪里。

网友:
我也有一片相似的问题,电压加到5v都烧不出来,妹的,看来得慢慢拆

网友:
3V alw电压一般都去EC 温控 休眠开关,有的还有BIOS。还是比较好找的,阻值对地找电容,阻值偏低找芯片 ,我自己的技巧

网友E:
确定+3VALWP有没有短死,要是短死就直接电流表3V去烧吧

网友F:
烧鸡大法  天下无敌!!!!!烧烧烧。。。

网友:
把涉及到的都断开,这要下番功夫了

网友:
教你一招烧鸡大法。。。。问题可以很快发现

网友:
有短路 拆吧 哥们

网友:
暂时还帮不上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阻值是好多看看短路不

只反向有点阻值,不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 确认 3VALW有问题 你可以用图纸大概排查下去处  大件你都动过了 剩下的需要排查的不多了

不是明显的短路,阻值有点偏,在+3VALWP到+3VALW之间断开,居然+3VALW还有1.8V的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烧+3VALW这条线路吧!哪里发热查哪里。

我烧来,电流大一点就不会大了,再加大电流也不会变大,我都怀疑没有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后面的短路,保护起来了,慢慢查查转换电压吧,仔细看看主板有无进水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极接地,正极接短路点。电流不能高于短路点电压,哪里发烫,多半是那里坏了

这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3VALWP有没有短死,要是短死就直接电流表3V去烧吧

没有短死,不是明显的短路,阻值只是有点偏,在+3VALWP到+3VALW之间断开,居然+3VALW还有1.8V的电压,烧它电流也不会变大,用3V烧,电流才0.2A ,再加大也不会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鸡大法  天下无敌!!!!!烧烧烧。。。

烧鸡大法 厉害利害,人人必学,学会这招总算是成工的一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烧来,电流大一点就不会大了,再加大电流也不会变大,我都怀疑没有短路了

电流上到多少?过一会儿再摸!也许不能马上发烫。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烧机法,可以多烧一会,这样故障元件才会现形,别怕烧坏。

网友:
过来学习的,帮你顶一个

网友:
烧鸡发  电流可以慢慢加大

网友:
SB坏了 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反向有点阻值,不明显啊,

    有点是多少啊

网友:
i can not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网友:
燃烧吧,烧出好多问题了

网友:
打死了副驾驶附近某萨浪费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烧鸡吧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

网友:
一烧就出来

网友:
烧鸡法,板层短路或者接口的插针等地方短路有时候不仔细摸不到,或者象楼上几位讨论的等一会再摸温度,才能感觉到,电流很大不可能不发热的。我用2000W的电热水壶,我家的墙上插座3分钟就轻轻地冒烟了,原来1000W的电水壶就没事,以前1000W的给朋友用了,他没和我说就卖给收废品的了

网友:
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
烧鸡法,可能好用哦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把。这种问题应该不是很好查。但是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这个有点棘手但是还要细心点 也许你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H:
我这里有一台· 本来是短路· 现在不短路了· 还是不通电,头疼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有一台· 本来是短路· 现在不短路了· 还是不通电,头疼不想修了.

我也不修了,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快使用烧鸡打法吧

网友:
换3V 5V电容

网友:
短路保护引起的二次不触发,拔掉电源再插上是不是又可以触发?

网友:
微端的机器根本烧不出来 今天修一个CPU南北桥 三合一的联想 5V微端死活烧不出辛亏他去的地方之有4个 我一个个的拆最后拆到RT8207 SHIT终于不短了 可是USB的转换芯片 3V 5V 转换换芯片都穿了 老板看到这些个芯片干脆不修了
没利润。。。

网友:
接在短路点,3.3V,限流,看下电流有反应吗?有反应,并且电压变低,就烧吧

网友:
你断开节点还有1.8v的电压,你这个明显还在待机电路这里不正常,别忙活后级电路了,看看待机部分吧

网友:
这个时候你可采用烧鸡大法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