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色海尔H55H-CM2全集成1156主板,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5-04-19):
此主板刚收来,有两张掉一次电就能正常用,另外两张不能用,放了几天和另两几张一样,不断掉重启,跟技嘉的好多板子一样,没有头续,不知如何是修,不过去,CPU,还是支12供电仍然是这样,哪位朋友修过。说一下

网友:
建议先排除电源部分,还有有的板子不上U也会这样,如果还是一样,再判处CPU部分,再压板子一些重要部位,再去测量下一些板子mos有没有问题,再者按时序。

网友:
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个人感觉是缺信号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掉电可能是欠压了吧  查下各大供电吧

网友:
5系列以上的板,缺供电也会造成不断掉电重启,先检查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小小白,过来学习的

网友:
希望大神早日解决,分享出来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按时序来了。

网友:
BIOS刷过,去掉12V供电,及去掉CPU,都情况一模一样,基本上跟CPU供电没关系,去COM,接口芯片都是一样,真是扶不起的阿斗。觉得这类主板,好像都 一样情况,华硕,技嘉,H55,H61,都有这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但北桥功能都集中在CPU了,其实也就是一个南桥了。有时供电全部OK,过几秒种都会掉电。郁闷中,这类好难修。

网友:
按时序来基本上就I/0芯片,南桥 。其它没得换。还没有芯片呢,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