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2/MB5242/DP_MB不跑马

楼主(2015-04-19):
这块主板同行拿来说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我看华硕的第一反应就是822 由于822主板上面太多就准备测试一下 上电 开机正常就是不跑马  复位灯正常 马上测试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cpu复位 cpu PG都正常  二话不说刷BIOS  满怀期待的上电 结果还是不跑马  这下就晕了   打开示波器测试 lpc frame无波  在测pci frame还是无波  这就奇怪了cpu都工作了为什么没波呢   马上上假负载测试cpu与北桥总线 阻值都正常  南北桥总线不会测就没测试了   心想是不是北桥或南桥工作不正常呢   就从南桥开始查  示波器测试32.769k 怎么测试都没波  这就奇怪了 怎么32.768没波怎么上电的呢  难道真是南桥坏了?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小弟 看怎么回事

网友:
LZ你思路如此清晰,神器都用上了,看来只有正真的大神才帮得了你……

网友:
排查南桥坏是方法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
楼主很专业的样子,慢慢来,菜鸟路过

网友:
先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
有些神器,还怕修不好主板?

网友:
我看是桥问题了 换吧

网友:
82801桥 坏的最多了

网友:
我有块板子和这个很像,不触发

网友:
我没有这神器修板难度加大了。  你找个正常的板子来测试晶振的波形来对比,  还有晶振2脚电压多少   总的来说 也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换晶振 好为做SB的判断  看看是不是真的SB 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