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S)维塔斯,两例维修,第一例

楼主(2015-04-19):
  实地笔记本一期课程已经讲完两个星期,还有两个星期,就去二期,今天饼哥开始出招,我们接招
进入正题
主人公:  HPCQ60 独显
    板号: VITAS  (维塔斯)       修不好就真的为他烦死了,
    故障: 拿到板后,先给他来个拍照,饼哥说,没事多发发帖子,赚点积分,兑换东西用,或者下载东西用

首先不上电,饼哥说过,先打值,
公共点对地数值480多,这个忘了拍照了,

总线供电电感对地数值

内存供电电感

充电电感

独显电感,00

CPU电
各大电感数值都正常,接着下一步上电

待机001 正常,但是不上电,开始测量电压
这个机器,正常情况下 ,通电会自动上电, ,既然不自动上电,说明待机条件不满足
说明EC没有发出触发信号,那就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吧,
实测 待机供电3.3V   待机复位3.3V  时钟一脚 0.23 二脚0.26V
ECBIOS的CS脚是个跳动的电压,我想 应该是有波形的原因吧
测量适配器检测引脚电压3.3v,这是不正常的,这个机器是低电平的识别信号
当适配器插上电,适配器电压给MAX8731供电,经过内部线性稳压器产生5.4V的线性电压,又返回给芯片的REF模块供电,产生4.096V的基准电压,
同时19V经过R3  R1 分压2.19V送到芯片的ACIN脚
在内部 2.19与REF/2进行比较,当2.19大于REF/2后,比较器会输出低电平驱动场馆截止开漏输出ACOK
ACOK被线性电压经R13 R7电阻分压,然后上拉,同时导通Q15产生低电平的AD_IN#送到EC的适配器检测脚
实测,ACOKOV,开始跑线跑到R13处发现,R13已经被人为地拆除,

这时恍然大悟
公共点电压是不正常的

这个电压是线性电压,经过场馆内部二极管去的电压,
测量U49G极电压也是18多V

修道这里,已经修好,目的就是找到故障点
还有一例,非常精彩,由于限制图片上传,下回再发出来,在此感谢同桌同学,黑社会老大陈浩龙同学
如果饼哥看见了,你就多多加分吧,如果大家看见了,你们也多多加分吧,因为只有你们的分数,才是对我们小白的鼓励:lol:lol:lol:lol

网友:
又有一位大师在不久的将来要出山了

网友:
  真精彩。继续加油

网友:
学习了 很细心 加油

网友:
迅维的学员分析的总是头头是道

网友:
名师出高徒,迅维朋友们加油。

网友:
去了迅维,维修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