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HP的笔记本 我感觉是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4-19):
       这个笔记本问题是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然后又开始转
键盘大小写灯闪烁2次   一直有规律的闪烁 我感觉是BIOS问题
但是没搜到 BIOS   这个是双BIOS 在EC旁一个  后面北桥一个
不怕笑话 这个笔记本的型号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拍了一个图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型号  另外修过此故障的请指点一下 谢谢
我去X宝买个 分享大家

版号:DAOU33MB6DO REV:  D

网友:
  没有型号吗     啊      HP   的什么机器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看不来 你可以看下版号 试试

网友:
  版号是什么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看不来 你可以看下版号 试试

DAOU33MB6DO REV:  D

网友:
DAOU33MB6DO REV:  D

网友:
  有图纸啊

网友:
一搜索版号 出来了一堆

网友:
  下来看看对不对啊

网友:
型号:TPN-Q1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看不来 你可以看下版号 试试

第二行可以看到:便携式计算机  型号 TPN-Q113

网友:
是这个系列的,就看你是14寸还是15寸的了。那个HP pavilion后面应该有别的代号,就是具体型号

网友:
北桥不挂BIOS的哦    另一个是南桥的

网友:
换作是我..拆了..再测电压吧.....懒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