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东芝M560,板号M1 INTEL MV PM ONLY BOARD REV:2.2

楼主(2015-04-19):
如题,不触发,待机有3.3V,无5V,这板无图纸,有点位,二修机,一同行修了一下,换了个EC,到手测量南桥石英不起震无电压,RTCVCC无电压,打阻值,对地短路,更换南桥,上电,示波器打一下石英脚,波形正常,按开机故障依旧,测量还是无5V,跑线路发现5V开启是EC间接控制,打一下BIOS,感觉不对,立马刷了一个,上电,开机,电流正常上升到0.8A多不跑了,经验感觉不跑U,心想是不是上家换的EC不行,也不测量了,直接换,换完上电又没有5V了,EC又不发出开启信号,查EC供电、复位、时钟正常,打一下BIOS,5脚有波形,2脚没有,再换2个EC,换BIOS,故障依旧,BIOS到EC线路正常,还是不触发,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EC读不到BIOS啊,EC的6脚时钟正常,7、8脚都有3.3V,

网友A:
1 2 5 6脚的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 5 6脚的对地值正常不

一样710欧左右

网友A:
仔细看下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有没有掉件吧

有什么原因引起BIOS读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原因引起BIOS读不到的?

不读BIOS有几种情况   一是EC待机条件不满足   二是BIOS程序不对   三是BIOS芯片本身坏    四是断线    五是BIOS芯片供电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读BIOS有几种情况   一是EC待机条件不满足   二是BIOS程序不对   三是BIOS芯片本身坏    四是断线     ...

谢谢,再仔细认真查一下

网友C: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再仔细认真查一下

恩   维修要仔细  眼力活也理很重要的  祝你成功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BIOS芯片换过2个,EC换过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