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這個三極管是好或壞

楼主(2015-04-19):
用指针表x10电阻挡测MT3S111P结果
BC   9欧
BE   9欧
CE  无限大

表针换转
BC 无限大
BE 10欧
CE 10欧
BC和CE正常应没限大,为何会测到10欧?
请问这个是损坏嗎
請指點謝

网友:
肯定是坏的,BC一正一反阻值肯定一大一小,里面是个二极管,二极管阻值一大一小,这是个常识。所以可以肯定次二极管必坏。

网友:
坏的,BC BE 正向导通的阻值差别不大

网友:
楼主测量是带阻尼型三极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2015-05-26):
阻值好像没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