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怪事 是图画错了 还是我没理解 ???

楼主(2015-04-19):
c472   c457  上方是不是应该搞个上拉电阻  不然 En的高电平哪里来    靠芯片那头也没有上拉   难道这个51120自己内部产生     不解     求助中望大神指点一二    机器是 旭日 420A  pdf不会发    图纸论坛里有的

网友A:
呵呵,有的芯片是高电平开启,有的是低电平开启,还有的是一个电阻接地开启。自己去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的芯片是高电平开启,有的是低电平开启,还有的是一个电阻接地开启。自己去看数据手册吧。

如果没有上拉的话  只要不被拉低  那就是悬空了   悬空就默认是高电平

网友:
看芯片手册,内部集成有2uA的电流源可对外部电容充电:

However, if a slower soft-start is required, an external capacitor may be tied from
the EN1 or EN2 pin to GND. In this case, the TPS51120 charges the external capacitor with the integrated 2-μA
current source.

网友:
一般低的开启都会在图纸写着  LOW ACTIVE

网友:
EN1 29 I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SMPS enable pins. Connect to 5 V to turn on with internal 3-ms soft-start. EN2 12 I Slower soft-start is possible by applying an external capacitor from each of these pins to ground to program ramp rate. EN129 I通道1和通道2的SMPS使能引脚。连接到5 V,内部3-ms软启动。Slowersoft启动是可能的,通过使用一个外部电容器从这些引脚接地,以程序升温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上拉的话  只要不被拉低  那就是悬空了   悬空就默认是高电平

EN1 29 I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SMPS enable pins. Connect to 5 V to turn on with internal 3-ms soft-start. EN2 12 I Slower soft-start is possible by applying an external capacitor from each of these pins to ground to program ramp rate. EN129 I通道1和通道2的SMPS使能引脚。连接到5 V,内部3-ms软启动。Slowersoft启动是可能的,通过使用一个外部电容器从这些引脚接地,以程序升温速率。

没有说悬空开启   只说接5v开启啊

网友:
芯片里面有上拉吧

网友:
具体的还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 29 I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SMPS enable pins. Connect to 5 V to turn on with internal 3-ms so ...

没被外部拉低的话内部2uA电流源会对电容充电。电压会自己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