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19):
                            一客户送来华硕P5P41T主板

                   上电源上诊断卡,有待机。  短接开关不触发。

IO型号为W83627DHG-AC,测量开关针有3.3V
查看IO引脚定义,68为PSIN,67脚为PSOUT,点开关均有3.3V---0V----3.3V跳变。

要触发,南桥应先收到IO发出的RSMRST#(这个信号待机状态有3.3V,从信号的字面理解是低有效,但一直底的话,这个状态就不工作了,所以是低是瞬间的,低了就高,所以一般我们只能量到高的状态,如果一直低电平,则主板无法上电。这个信号有一些是IO出来,有一些是由专用芯片出来的,有的是电阻上拉。)
测量RSMRST#信号IO 75脚,为0.3V低电平

正常时应为3.3V高电平,这里出问题了。看来IO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要么是IO问题,要么是给拉低了。
IO  75脚开始跑线路。用镊子大法,查到连接到IO旁边的822排阻上,测量排阻左侧电压为0V

         右边为3.3V

   哈哈,心中暗喜!华硕爱出的毛病。更换822排阻

  点开关,激动时刻来了,跑码亮机。

已经将近0点了,发贴真累!再次感谢讯维修基地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平台!!

网友A:
华硕  板子 有 这个通病  822  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哈哈..822   你这个还好修点...如果遇到了 ADS# 都出了..还是822电阻问题时..就麻烦了..

网友:
深夜看帖  必加分 支持

网友B:
楼主IO用的何型号?

网友:
又是排阻问题。

网友:
华硕坏822,通病。

网友C:
话说  华硕的822   我是好喜欢的说

网友D:
问问楼主,拆下的822排阻,有发现阻值明显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问楼主,拆下的822排阻,有发现阻值明显异常吗。

我估计折下来后测量没发现异常。但还是坚持换上一个跑码了

网友:
华硕主板太多的822了,在线测阻值个别脚不对,于是拆下来测量又是好的,找到一个故障问题的822不容易。

网友E:
修得不错,到于rsmrst#瞬间低,这个到是没有量过,书上也没说过,理论上说是低电有效,一般g3电OK了,这是持续高电。楼主量出来过??

网友:
822   有它生活跟更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IO用的何型号?

是83627dhg-ac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是不是感觉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IO用的何型号?

W83627DHG-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  华硕的822   我是好喜欢的说

不知道是不是华硕故意弄出来的,反正能给我们维修赚钱也好!

网友:
最终虽是华硕通病,但检测步骤是关键!思路很好啊。

网友:
深夜发帖  要顶起

网友:
822   可爱 也可恨

网友:
简单故障,容易有成就感!修不好的问题,就容易上火,累!

网友:
阻值变大了,使3.3过不来

网友:
没分啊回复加分试下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方便呀!!!!!     开机电路主要出现在触发信号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到于rsmrst#瞬间低,这个到是没有量过,书上也没说过,理论上说是低电有效,一般g3电OK了,这是 ...

这个信号一般是高电平有效,排阻另一端左侧电压为O的话,应该是本身内部单个电阻阻值开路造成的。

网友:
又是神奇的822

网友:
又是华硕的通病。。。822啊,给维修的同行们赚了不少钱。像这种独显大板 至少同行也要收个50块

网友:
感觉华硕的822比V星技嘉那些822要差,看那焊点大小,不是一个档次的,不过还是要感谢华硕

网友:
822又给你20块

网友:
又是华硕822

网友:
这822排阻坏的可离谱了,都是华硕电阻坏,不知道华硕厂家这么回事。

网友:
  难道这问题就怎么简单  学习了

网友:
很强大 很给力 我赚分的 哈哈

网友:
先把822秒了再说啊啊

网友:
822 都成华硕的标志了

网友:
822养活了好多人

网友:
59楼兄弟说的不错,那么多822谁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坏了,还是要按时序来查,不然会走弯路

网友:
又学到了很多主板的知识,谢谢楼主讲解,小小白说

网友:
通病EC,旁的822电阻,爱坏。

网友:
原来是rsmrst#上拉电阻开路导致低电平的    822万岁

网友:
华硕的排阻 们送钱啊……华硕的板子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822大家的追爱

网友:
IO 发出RSMRST这个复位电压,给南桥

网友:
维修台真干净,。,。,。,放大镜很先进吗。。对了,思路不错,嘉奖

网友:
可惜点图没上传,我需要!!!

网友:
不错的 功夫啊

网友:
这个822是上拉3.3v的电阻嘛

网友:
通病好修哦。。。。好好好

网友:
确定拆下来测量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下:你的意思是说拆下来测又没有问题吧?那么只有用到电压法了

嗯,找准这么一个故障822真不好搞。也并不是所有货硕的板故障都出在822上面。有人说BIOS旁的822容易坏,但碰到一个换上并不灵。这问题是看是否此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  板子 有 这个通病  822  电阻很容易坏

是啊!已经修了很多片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学习了!

网友:
822华硕的硬伤啊

网友:
华硕的板子很多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822 问题 华硕 是我们的财主呢

网友:
用镊子电压就出来了
neco
楼主这里说的镊子大法相当于短接IO 75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判断故障.822排阻在这里相当于起到限流保护IO芯片作用.
详情

网友:
用镊子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822是华硕通病了,没什么新鲜的!!!

网友:
技术不错。。又是一个华硕的822问题。

网友:
又是822大爱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镊子电压就出来了
楼主这里说的镊子大法相当于短接IO 75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判断故障.822排阻在这里相当于起到限流保护IO芯片作用.

网友:
华硕822就是爱坏

网友:
感觉很有实力。记住了以后会用着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胆大心细,功底好,运气也好,这种问题还是好修的

网友(2015-05-27):
小弟手上现有一块P5P41和一块P5G41的板子,G41不跑马,T41开始是卡LOGO,接着就是关机后显示器黑但是主机不断电,接着就是时开时不开的,现在是不跑码了.有好心人指教下马?谢谢!!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前辈们的经验

网友:
还是以测量维修为主。 。。不然那么多的822换那个好啊

网友:
RSMRST#信号易遗忘

网友(2017-03-09):
今天修个神舟的主板 io是 w83627dhg-p 用-ac的代换测试 75脚待机是0.3v 换回原来的也是0.3v 之前的不上电 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