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m10h1 medion md 98360

楼主(2015-04-19):
机器是台返修机, 一个月前拿来修的是大短,接口附近的二极管击穿了. 这次拿过来以为还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事与愿违  不是. 好吧, 那就找找原因吧,找原因前 习惯找图纸先, 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 没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 修修看吧. 查公共点电压,有19v 保护隔离应该过了,查 开关的电压 没有. 那就去差 3 5v。 结果是没有.  3 5v 后级不短. 查芯片 没有图纸 郁闷. 好吧找芯片的pdf, 找了好久 终于找了了   uP6182 . 查啊查啊 原来是是芯片坏了 ldo 短路了. 那就换吧 坑爹的找了大半天 居然没有找到 , 百度看看有没有通用的,不查不知道一查还居然有 tps51125 通用,这东西很多 到处是. 马上换上,电流 咚咚的飞上去了,应该亮机了 插屏 1秒 2 秒 3 秒 nnd 屏怎么还没亮了, 仔细一看 居然暗屏   难道主板还有问题,算了 看看屏先吧. 拆了 没什么发现 就换个试试,亮了  . nnd 客人那机器去做什么了 怎么这么多问题. 打电话给客人, 说了大半天 他就说屏是好的 ,算了 谁叫我倒霉呢,不就是暗屏吗 修修呗 . 拆开 查查  原来是升压芯片 坏了 找了个芯片换上,  好了. nnd 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弄好了. 装机打算测测. 最后一个螺丝装好 放上电池,按下开关 不触发了 , 坑爹啊 坑爹 拿掉电池 触发一切正常, nnd 主板还有问题 当时就无语了. 心想真背啊 ,算了都修到这份上了继续吧.马上拆机 查了下充电mos 管 都好了 测电感的阻值 居然只有13  没有二话 换 芯片是  isl88731,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焊好了 电感不短了(新的芯片 真难焊 不沾锡 不知道哪位师傅能否说下焊新芯片的方法) 高高兴兴的上电  居然现象一样 . 继续 继续  有查了下 充电mos 发现 DS级 短了,马上拆掉 mos 是好的 焊盘上是短的  芯片难道焊短了 拆了看下 不短了,芯片也没连脚 ,不信了 再焊回去,还是短的. 算了宣布他死亡吧, 有那个新的 焊啊 焊啊  终弄好 欢欢喜喜的测试下 还是放电池不触发.当场想吐了 nnd  没办法 继续 这次都查了居然没有短路 基本阻值都正常,看看电压吧. 全部脚位都测了下,居然没有发现19v 的电压,nnd 不知道那个脚是主供电,算了找 pdf,这个pdf很快找到了. 发现 22脚是主供电,再测 真的是没有电压 nnd ,随着脚位找啊找 找到一个二极管 一边 19v 一边0v 测了下 2边都没值 换了 上电池试下 终于涓流充电的电流 看到了 按开关触发了 nnd 整的我好辛苦啊 这个鸟机器. 很久没发帖了 今天把这个维修过程写出了 发泄下 没什么技术含量,再说咋也没技术

网友:
话说  返修机不是同样的故障   还过了一个月  请问楼主有没有再次收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