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20):
客户描述:客户那过来说屏老不停的闪
故障现象:不触发      过程:接过机器发现不是客户说的屏不停额闪,而是不触发、只得拆机检测发现。机器经水,直接用万用表戳掉小三脚管子几好了。此处为霍尔原件,控制屏幕的亮度调结,所以会造成屏幕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进水机问题比较多,一般洗刷刷,清理腐蚀。更换腐蚀原件,补断线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楼主此机   去掉休眠管  就解决了  不触发 和闪屏2个故障啊   运气好好的说

网友:
拆掉就可以吗,不用短接1,3脚吗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收费呢?

网友:
进水机器最好修了

网友:
m没断线很幸运啊。。。。。。。。。。。。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好运气

网友:
霍尔元件   在图纸上用的什么符号表示的呀   来点截图

网友:
这比较好整,说不定洗洗就好了。经常有这样的鱼、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
一个元件解决了全部问题。哈哈。神一样的故障点。。楼主有财运了呀

网友:
腐蚀的比较严重啊!处理不彻底,过两天还会返回来的。

网友:
主板这样了,居然还没事,幸运呀!

网友:
进水,还好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