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B2230液晶显示器电源正常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5-04-20):
今天修一三星B2230显示器触摸按键,插电指示灯不亮,触摸开机没反应。
分析:指示灯不亮怀疑电源板有问题
拆机插电量电源板输出15V,5.1V正常,到驱动板两电压正常,驱动板5v3.3v1.8v都正常,驱动板到触摸按键板vcc3.3V也有,到这里最大嫌疑还是驱动板了,论坛搜下好多要这机子的程序,刷了也没见有好的,,,触摸按键板没怎么接触,就是坏了也不会修啊,
网上搜一下驱动板带hdmi接口的好贵。没办法拆按键板看看,量led指示灯会亮,参考帖子,量电压KEY2  3V多  KEY1 3V多 LED-G 0V VCC 3.3V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6702-1-1.html三星B2230/B2230W
按键电压值
按键接头5条线
1,地
2,KEY2
3,KEY1
4,LED_G
5,VCC 3.3V

开关机   KEY1 0V
AUTO    KEY2 1.0V
MENU    KEY2 0V
SOURCE  KEY1 2.2V
+       KEY2 2V
-       KEY1 1.0V

要开机key1 要0v,好短接地和key1(1,3)

哇指示灯亮了,看看屏幕有显示了,
至此完全断定触摸按键板坏,板上就一小的贴片IC几个小贴片电容电阻,懒得搞也不会搞,
只要开机了不管断不断电以后插上都会是开机状态,所以拔掉按键板(插上也可以,这个按键板已经完全失灵了,触摸没反应,就怕以后再犯病)装机维修结束

网友:
新手顶起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顶起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修机性格跟我差不多

网友:
客户能接受插拔电源线是可以,

网友:
某宝买个按键板换上

网友:
外围没有几个零件,检查如果没有坏,淘一个触摸按键板换上好些。

网友:
触摸按键板拆机的要20,成本又增加了收费能加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