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定有收获。三修板 ACER 5742 不触发,缺少供电 修复 一例

楼主(2015-04-20):
        昨天刚上班,同事递过来一台机器,说不触发给看看吧,二修板,之前让别人修过的。接过机器看了看,EC脚有的歪了但没被动过,BIOS动过,桥加焊过。没说是否进过水。大概就这些,到我手里三修板了,哎。。。开干吧。
        机器型号:ACER 5742
        板号:la-5894p

       首先拆了CPU 内存,打值,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USB数据线正常。上电,待机0.02A。3V 5V应该有了,测开关电压17V。。按开关有17-0-17跳变,再查一下EC 32脚 ON/OFF开关信。实测,3.3-0-3.3跳变正常。
        接下来,EC 117脚 PBTN_OUT#, 按开关,保持3.3V 无反应。看来就是他的问题了。此信号为EC收到开关信号后,发给南桥的上电请求信号。此信号没发出,问题就在EC这边。
        先查EC工作条件。AVCC,3.3V正常。ECRST# 3.3V正常,晶振两脚,一脚1.8V左右,一脚1.2V左右。有压差应该正常。有波波顺便抓一下,(图片当时没拍)。波形,一脚是稍微偏一点的正弦波,频率32.776KHz 正常,另一脚无波形。??问题在晶振?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波形依旧。难道问题出在EC上?
        且慢,EC工作条件还有一个 就是程序。EC的BIOS。刷个BIOS先。进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波形依旧,PBTN_OUT#电压依旧。波波抓BIOS 1 2 5 6脚都有波形,说明已经读取BIOS了。换EC吧,找了个新的 换上。依然涛声依旧。。。。。。到这思路卡住了。。。。
        没办法了,先放一放,回头查查触发的其他条件吧,VCCRTC,RTCRST,STCRST , RSMRST#。。。查下来只有PBTN_OUT#不对。问题还是在EC这边。再次回查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程序。抓BIOS 1256脚波形时,发现波形是断断续续的。再次找BIOS刷BIOS。问题一样,拆了BIOS打1256脚对地值,475左右正常。。。。。。 换EC试试吧,再次找了个新的换上,抓BIOS波形,恢复正常。再测PBTN_OUT#,还没反应。。。
        无意间看了一眼稳压电源。发现按开关后电流由0.02A 变为0.03A,多次尝试确实变了。再测PBTN_OUT#,多次触发发现,电压确实有跳变,不过很快就变回来了,之前以为是表笔没戳好,3.3-3.1-3.3,3.3-1.2-3.3,3.3-0.几-3.3. 按上开关5 6次之后 就变成3.3-0.0几持续低电平,再按继续重复。虽然不正常,但可以确定,PBTN_OUT#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到桥了。

        触发条件之前都查了没问题,直接加焊PCH。无果,怀疑桥出问题。该桥为HM55。之前碰到过坏的,但大多是进水烧短路了,这个坏的可能性很小。找找料板也没有这桥。摘下重植吧,摘完,处理完焊盘 也到下班的时间了。哎,一天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干这板上了。。。。收拾回家。

        第二天上班。植桥。完成。再测PBTN_OUT#,多次测,3.3-0-3.3正常了。漂亮,终于有进展了。修好它的信心更近一步了。测各大供电,内存1.5V 出来了,还有个1.8V的电压 也有了。测到CPU供电时发现0。打开图纸,查条件。

        1脚EN 很显眼,先测他3.3V正常。之后找供电,外围找了一圈没看到B+。。。只有32 脚PVCC和37 脚VCC,外部都是+5VS供电,此芯片只需要5V 供电就可以?

实测电压只有1.1V左右。去查来源。发现由+5VLAW转换而来

实测,U49 G极 1.1V低电平(如图)。D极有5V,S极1.1V,管子未导通。

       因该板无点位,无丝印R684找不到在哪。直接测SUSP为低电平,此处信号理解错了,走了个大弯路。看信号SUSP不带#号,正常工作应该为高电平。当时也没分析电路原理,直接奔SUSP去了。

      此处,SUSP#此信号为EC发出,用于开启二级电压的。经Q27B 转换为SUSP。EC上测SUSP#,3.3V高电平。再次让#号误导,认为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好吧,又回到EC了。EC发出SUSP#的前提是 收到桥返回来的SLP_S3# 信号。

      实测,SLP_S3# 3.3V ,顺便测了SLP_S5# 也是3.3V,说明桥已经返回了,还是EC坏了吗?
      莫急,再来刷个EC BIOS吧,现象一样。。。不过在待机状态下测了一下EC 6脚,发现是3.3V,这不对啊。SLP信号待机时应该为低电平的。SLP信号为系统深度睡眠状态信号,触发后会依次置高,表示退出深度睡眠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关机时会依次被置低。
      刷回上个EC BIOS,现象一样。。。经多次测试,发现SLP信号在触发时会有瞬间低高低跳变。上示波器抓波,显示确实触发瞬间有3.3-0-3.3的跳变,时间很短。这个现象虽然不正常,但是桥确实发出SLP信号了。难道还是EC?芯片订到假的了?坏这么多?
      换个EC 虽然很快,但是费神啊。(其实是人懒)。。。休息一会吧,看图纸查SUSP# 都去哪里了。看到这发现不对了。

       SUSP#送到芯片PU20,开启1.8V供电,供电的开启信号一般都是高电平的。看到这儿顿时醒悟,(感谢各位坛提醒)图纸没错,我理解错了!SUSP# 触发后就应该是高电平。在回EC  116脚测,待机时,该脚为0V,触发后为3.3V,正常。还好没换EC,芯片OK的。

      再次回到+5VALW转+5VS。SUSP低电平,Q47A 截止,+VSB 高电平送至U49 G极,使其完全导通。+5VALW转换为+5VS,但是实测U49G极只有1.1V,看来问题出在+VSB,查来源

      公共点B+经PQ44转换为+VSBP,再过一隔离点更名为+VSB。实测,PQ45 G极3.2V,PQ45导通,D极接地形成分压,PQ44 G极电压低于D极4.5V以上,使PQ44导通。B+转换为+VSBP。下面是测试结果。
PQ44 G极1.197V。

PQ44 D极1.190V。

PQ44 S极18.9V

G级为低电平,管子却没导通,因此判定PQ44损坏。更换PQ44。电压恢复正常。
G极 3.4V

D极18.9V

再次测U49 S极5V 也出来了。

      触发电流上到0.07A,之后掉到0.02A。呃。。。。。真要这么整我么。。。。。
上CPU内存试试吧,惊喜的是发生了,电流刷刷上去了。木哈哈。貌似好了,上屏。再次触发,电流跑的很欢畅,屏也亮了。恩。不错不错 干的漂亮,给自己点个赞。嘿嘿嘿。。。

      总结: 此板虽然是三修板,但按照时序来一步一步查,仔细看图,分析原理,只要够细心,有耐性,并不难解决。不过EC BIOS刷来刷去N遍,期间还干坏一个BIOS芯片,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也有好处,学徒们会刷BIOS了。。再次SUSP# 如果之前直接分析电路原理 也可以断定是图纸有误,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些时间。大意了。。。基础还是不够扎实啊,需要继续巩固。

      还有就是此板,是修好之后,恢复故障,再拍的图片,不触发部分并未恢复,图片很少,波波当时也没拍下来。所以文字的东西很多了。看的可能有些累。不过,SLP信号,奇迹般的恢复正常了,再次测时,待机0V,触发后3.3V。故障的波波也看不到了。。。SLP信号当时,表测,抓波都显示待机就有3.3V,触发瞬间有跳变。不知为什么,好了就行。开关电压也许是万用表的问题,快没电了吧。毕竟2节5号电池用了快1年了。(真省电,赞一个)。不过也有可能是板子本身不良?具体说不准。
      最后,实践证明EC 晶振两脚有压差,一脚有波形,另一脚没波形。为正常现象。波波确实忘了拍了,要不然,更直观。。。PCH晶振 好像也这样哦。。。童鞋们可以验证一下。我忘抓了。。。
      干了这么长时间,发现一个问题,笔记本通病不会秒。。。知道的通病太少,虽然最后也能查出问题,但会花费很多时间啊。经验还是不够啊。继续奋斗吧

      最最后,写这么多,真不容易的,如果您看了觉得有收获的话,加个分,万分感谢! 如果有疑问,楼下回复就好。看到了我都会一一作答。。。再次求分~~~~~~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Erase。 + 5 很给力!

网友:
LZ确实很有耐心,理论不错

网友:
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地步就好了

网友:
LZ这帖子才是真的的图文并茂,支持原创,应该跟月饼老师的教育有方也有关系吧  呵呵

网友A:
SUSP#在图纸没有错,低电平是进入休眠挂起,高电平时退出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B:
兄台,终于有人和我一样看到EC晶振另一脚没波形是正常的,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一直以为不正常,现在知道了,属于正常现象,谢谢楼主了。

网友C:
SUSP#在图纸没有错,晶振两边有波形的,没有测到波形说明你阻抗没有调好

网友D:
首先为基地老师教育有方啊点赞,另外有一点提出来大家探讨:看U49的管子类型应该能知道它是高电平导通的吧。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SUSP这个信号在图纸中错误的  下次也要注意了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支持

网友E:
思路还是很清新的
其实查5V转换电路时就应该清楚了,不该走后面那个弯路。
susp图纸上没标错吧,SUSP高电平表示休眠,,SUSP#低电平表示休眠。

网友:
SUSP开机之后为低!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很厉害!

网友F:
楼主再怎么遮挡你也是土豪,FUCK 15B,不过三修机确实费劲。

网友G:
还是人家美国佬作图严谨,苹果连电阻大小都标示出来

网友H:
楼主说 :‘直接测SUSP为低电平,此处被图纸误导,走了个大弯路。一般来说SUSP不带#号,正常工作应该为高电平“  图纸 没有画错    你别误导他人

网友:
问题出现在转换电路  问题不是很难

网友:
LZ 真有耐心,看得我都累了

网友:
确实不容易   楼主毅力可嘉

网友:
  不错 我都不晓得#号是低电平

网友:
技术不错也细心,三修板可不好修啊,技术要比前者要高几倍才能修好,

网友:
susp正常就是低电平。。你咋学的?

网友:
这一台能赚多钱 如果太少真心没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在图纸没有错,低电平是进入休眠挂起,高电平时退出

额,,,对哈,把SUSP# 理解为SLP_S#  那就对了 图纸确实没错,是我理解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I:
引用 网友C:
SUSP#在图纸没有错,晶振两边有波形的,没有测到波形说明你阻抗没有调好

SUSP#  是我理解错了。 晶振确实一边有正常的波形,另一边没有,没调好的话 另一边也测不到吧

网友J:
楼主可能想的太多了,按我的思路不理SUSP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要能把+5VS供电修出来就好,按照CPU电路,这个供电是必须出来的,那就反推Q47不能导通,那SUSP一定是低电平,现在G49 G极为低电平,没有出+5VS,换掉U49,妥妥的!,哈哈,

网友:
让你不分析电路,绕了一个这么大的圈。。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首先为基地老师教育有方啊点赞,另外有一点提出来大家探讨:看U49的管子类型应该能知道它是高电平导通的吧 ...

P沟道MOS,高电平导通没错,查到这大意了。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还是很清新的
其实查5V转换电路时就应该清楚了,不该走后面那个弯路。
susp图纸上没标错吧 ...

恩。SUSP#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SUSP开机之后为高!

SUSP 开机后为低呦   SUSP# 位高

网友:
确实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 :‘直接测SUSP为低电平,此处被图纸误导,走了个大弯路。一般来说SUSP不带#号,正常工作应该为高电 ...

我理解错了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鼓励一下,恭喜楼主修好三修机。另外纠正一下,图纸没有错,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以后维修碰到就不怕了

网友L:
鼓励一下,恭喜楼主修好三修机。另外纠正一下,图纸没有错,带#号,只是表明此信号为低电有效,不是带#就一直是低电;2.B+转vsb是pq45导通后,使19V的B+形成分压导通pq44转出vsb,而不是拉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鼓励一下,恭喜楼主修好三修机。另外纠正一下,图纸没有错,带#号,只是表明此信号为低电有效,不是带#就一 ...

谢谢提醒, 又出错了。。。。我纠正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M:
仁宝开关本来就19V

网友:
绝对给力的作品,写了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仁宝开关本来就19V

恩 没错,开机后变3V。我给忘了

网友:
楼主天天都不休息的么,这么晚还在发帖,精神可嘉!!!

网友N:
晶振两边应该都有波形吧,两脚压差也应很小的,一般都在1.5V左右。

网友:
确实很有耐心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不错  赞个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新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晶振两边应该都有波形吧,两脚压差也应很小的,一般都在1.5V左右。

可能之前EC有问题吧,最后换了EC 没在测。

网友:
老师傅的贴可以,就是反复换回来换回去的过程都写进去了。你的绕弯有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提醒, 又出错了。。。。我纠正一下

互相学习,也谢谢你分享了你的维修经过.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实际维修中二级转换管由于工作条件恶劣,长期大电流工作坏的颇多!发现二级电压不正常时应首先检查此管。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楼主再怎么遮挡你也是土豪,FUCK 15B,不过三修机确实费劲。

弱弱的说一声,福禄克万用表外文应该是 FLUKE 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5V转换问题。机子是时能点亮时而点不亮。CPU供电脚是5V转换电压供的。取掉CPU供电芯片5V供电脚的保险电阻5V就正常输出。。实测得CPU供电芯片的5V供电脚又没有短路。当时没的那芯片换就没动它。直接搞5V转换管部份,经过一些测试发现是呀的场管不良。转换的5V电压带负载就变成3.几V,换掉场管接上保险电阻一切恢复正常亮机了。检了个宝

网友C:
引用 网友I:
SUSP#  是我理解错了。 晶振确实一边有正常的波形,另一边没有,没调好的话 另一边也测不到吧

我经常测不到的话,就用10:1档测能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测不到的话,就用10:1档测能测到的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厉害啊  经过两手几乎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人家美国佬作图严谨,苹果连电阻大小都标示出来

我看一般的笔记本图纸都标着电阻大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O:
弱弱的说一声,福禄克万用表外文应该是 FLUKE 吧

可能他故意那么写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SUSP 开机后为低呦   SUSP# 位高

对,说错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P:
机器修得很好,值得一赞。理解错一个信号导致耗时不少吧?机器应该是就是桥和+5VS的转换电路出问题。

网友:
楼主一波三折,我这个小白看的很过瘾,文中还用文字形式分享了晶振两脚的波形的区别,这么长的帖子,发帖着实不易

网友:
图文并茂 好强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他故意那么写的吧。。。。。哈哈。

哦,原来是让坛友们放松一下啊

网友:
好经典~!学习喽  露煮么么哒~!

网友:
很多人都会把SUSP#误以为是低电平

网友Q:
饼哥说了n次这个电路图,susp#瞬间是低为正常,开机ec内部断发出高电平,和复位一样原理阿,但是维修思路还不错,实地都辛苦的地方阿。。要加分才行阿

网友R:
引用 网友I:
P沟道MOS,高电平导通没错,查到这大意了。走弯路了

P沟道不是低电平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P沟道不是低电平导通吗?

N沟道。。。。。打错了。。图纸上N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Q:
饼哥说了n次这个电路图,susp#瞬间是低为正常,开机ec内部断发出高电平,和复位一样原理阿,但是维修思路还 ...

我能说。我忘了么。。。。让饼哥看到,要挨训的

网友S:
前前后后看一个多小时,都能看懂,信号是高是低,不是看#不#号,大家不觉得英语老是跟我们中文反过来吗,所以信号翻译成中文从右到左组词进行理解,你比如说slp-s3#,翻译理解,是低电平时进行就睡觉,扎开机时就要高,就是不能睡。但是重点没有分析,就是EC第6脚,待机时为何为高电平,要是为高电平,岂不是S0状态下的电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前前后后看一个多小时,都能看懂,信号是高是低,不是看#不#号,大家不觉得英语老是跟我们中文反过来吗,所 ...

对于这个情况 我也不理解。刚开始以为是桥或者EC的问题,但不好确定,就去查另外一个故障+5VS二级电压了,修好这个,再回查,却发现SLP恢复正常了,待机低,开机高。所以具体什么问题 我也不清楚

网友:
看来楼主的叙述,还是得细心,一个#号决定的状态不一样。

网友T:
楼主PQ44是低电平导通是不是大于2.5V小于D极电压就可以工作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我  手上也有 一块进水的啊 !准备放弃啦

网友U:
学习了,谢谢。
怎么给分啊

网友:
手机版看不到图片,有点糊涂……

网友:
#号是低电平有效,还真不知道。

网友V:
D极5V?S极1.1V?管子未导通?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呀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还是真费心了

网友:
不错 直的学习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U:
学习了,谢谢。
怎么给分啊

谢谢,点这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PQ44是低电平导通是不是大于2.5V小于D极电压就可以工作

G极电压小于S极 2.5V以上,MOS管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V:
D极5V?S极1.1V?管子未导通?

哦,未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机器修得很好,值得一赞。理解错一个信号导致耗时不少吧?机器应该是就是桥和+5VS的转换电路出问题。

还有不触发,EC的问题。BIOS刷了那么多,也不知道之前的是否是好的。

网友W:
看得我都累了,不过没有拍PQ44是什么来的,是什么转什么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呀

网友:
有耐心lz,,,

网友:
我只有膜拜的份了

网友:
推荐为精华帖子,修的这么多,写了这么多

网友X:
图纸很少有错的

网友:
值得学习,电路分析有思路,虽然走了弯路(大部分维修都会有),但结果相当巴适。

网友:
楼主的时序掌握的好

网友:
这个弯走的有点儿大

网友:
这个牛B   要有点耐心才行

网友:
时序对维修真的很重要。

网友:
不错的学习经验。顺着走下来,温故知新。谢谢分享。

网友:
好样的最终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啊,帖子写的也很好,说明楼主是在用心写,这样写帖子对新手真的很有帮助,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不错 写得很好

网友:
只是时间问题 慢慢来

网友:
换桥,换EC不容易,我都不想换。

网友:
三修 一想头都大了

网友:
不加电,因为pwrbtn_out没测好,导致走弯路。

网友:
相当有耐心呀!给力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好,收多少?

网友:
楼主真耐心     换做是我估计不修了

网友:
不得不说,厉害

网友Y:
看了一半就回帖子了,(EC上测SUSP#,3.3V高电平。再次让#号误导,认为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想问楼主SUSP#正常已经高电平呀?开机后SUSP才是低电平然后将S0电压换出来?这个哪里走弯路了?感觉此机没有那么复杂是不是被楼主自己搞得那么复杂呀?有时候这种HM55的桥在修不触发前一定得记住先把BIOS电池取下放电一会。不然你弯路会走好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了一半就回帖子了,(EC上测SUSP#,3.3V高电平。再次让#号误导,认为应该为低电平才对。)想问楼主SUSP# ...

当时理解错了,错认为SUSP#  正常工作时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X:
图纸很少有错的

恩 图纸没错,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得我都累了,不过没有拍PQ44是什么来的,是什么转什么的

有图啊,公共点,B+转换为+VSBP的。 +VSBP经隔离点变名为+VSB   隔离点更名的图没截下来

网友:
这板子没少折腾啊

网友:
LZ的耐心,很高啊

网友:
妈的,我在重庆电脑维修学校学的。垃圾要死,早知道还是来训伟。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能想的太多了,按我的思路不理SUSP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要能把+5VS供电修出来就好,按照CPU电路,这 ...

恩,没错 还是经验少 绕远了

网友Z:
刘哥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刘哥不是一般的牛啊

过奖,在我眼里你一直是大神

网友:
厉害,连电压测试都拍出来了,是不是有个人专门负责拍的啊

网友AA:
看着帖子那么长,发此贴一定很辛苦,一定给楼主加分!

网友:
三修板都能有这么耐心的修。服!!

网友:
你这弯路走的太大了,5v出电哪里明显是个高电平导通的。分析过来sus当然要为低电平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着帖子那么长,发此贴一定很辛苦,一定给楼主加分!

非常感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压

网友:
楼主耐心强,我要学习一下要达到这样的技术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绝对给力的作品 思路还是很清新的

网友:
信号电路一直很朦胧,学习中

网友:
楼主换了个EC还有问题的话,如果你焊工没问题,那就别再怀疑总是EC的问题,遇到问题,别总想着换芯片,先查查其他地方,一般都会有惊喜!

网友:
我也算坚持看完了,看了毛病不太大,不知那桥是不是真换对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也走了些弯路,

网友:
不错呀,我看见三修机就头痛了。

网友: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哎哟,修机要有信心耐心恒心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ec发往pch的信号,你有示波器为什么不抓下不就知道了有没有发出了吗?不像我们没波的:2susp信号确实走了 ...

维修不能太依赖波波啊,能不用就不用,贵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写错了,一时说[Q44的G极为1.47,最后又为低电平.

1.47 就是低电平咯,并不是说0V才叫低电平。

网友:
学习了,遇到一台差不多故障没修好。加桥没反应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顶

网友:
神人啊。我看到什么都动过的直接说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终于有人和我一样看到EC晶振另一脚没波形是正常的,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一直以为不正常,现在知道了 ...

我也 遇到过 一只脚没有波形 让我换了遍

网友:
楼主的帖子我认真的看了一遍,写的确实不错,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47 就是低电平咯,并不是说0V才叫低电平。

好吧。。。。

网友:
能知道信号的来龙去脉就不错了。 我就是弄不明白。呵呵。

网友:
实在是强大,

网友:
练到楼主的技术 的要多少年的功力啊

网友:
这几天修了个E430,待机时EC的SLP_S3/4为3.3V,翘起来还是3.3V,,,修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这个弯路走得太长了

网友:
值得收藏。以后好用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LZ好厉害, 如果是我 我可能放弃了 关键是二修板

网友:
走了不少的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