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E工作流程

楼主(2015-04-20):
请问这个芯片待机正常,125脚PWRSW收到跳变信号后从哪个脚发给南桥开机信号呢,

网友:
刚刚看了下 这个芯片的PDF   开关的EC的信号 有具体脚位  另一个上电请求信号 估计是GPIO脚由程来定义的  你可以把你要问的用这个芯片的图纸EC部分截图传上来   再帮你看看

网友:
不好找,可以用图纸上的EC脚位到南桥的脚位去排除和测量下去寻找,一般可以看图纸EC到南桥就可以看出来那些脚参与开机。从百度文库找的

网友:
一般是PWRBTN#(高-低-高)

网友:
我也正找这EC的资料

网友:
联想f31a是这个ic,80脚,其他机器具体就要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