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

楼主(2015-04-20):
REV1.01G 遇上华硕的主板估计谁都有犯难的时候.遇上这个主板让人苦思出了白发.故障是触发后立马保护关机,千万不要认为核心供电短路了,因为反复安装内存或U有时可以触发机器工作,冷机一阵故障又出现,电压什么的都正常.咪咪么么,主板元件没有动过什么地方,内存换过很多条,U换过好些只,现在故障触发后就掉电,换原来的组件装回,怎么也触发不正常,测量大DDR2 1.88V  U 0.27V最高,总线1.15 现在的故障电压与原来测量瞬间还正常的时候有些差别了 讲是BIOS问题似乎不像 讲是U认为自己更换的不可能都是坏的吧,拔了小口供电,触发不保护,或者强制短接绿线与地也不保护 真够妖湿的主板,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吧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U供电没出来掉电保护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U供电没出来掉电保护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偶尔还可以触发开机正常工作
连续重启开机的话都正常,冷机几分钟就不能正常.现在是核心电压的确不能瞬间达到1.2左右了,只有0.35V就保护了诊断卡的指示灯都一亮全同时灭,内存和U都更换过了,似乎现在是U供电不正常,无从下手啊  内在的1脚 119 120 238什么的电压瞬间都正常  根据开始偶尔能正常工作,所以怀疑BIOS程序引起.从此时 的U电压不能正常瞬间到达正常的情况来看,不知道是前面哪一个信号掉失引起的.没有点位图什么的 ,不知道从哪里动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的时候,偶尔还可以触发开机正常工作
连续重启开机的话都正常,冷机几分钟就不能正常.现在是核心电 ...

华硕你懂得   查一下U供电电路的工作条件  或者U供电电路上的822排阻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好修啊  咋不整一个呢

网友:
cpu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822排阻

网友:
不好修啊,慢慢研究了

网友C:
有些故障出的太偏,但问题并不大,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己。楼主要细心检查,一定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故障出的太偏,但问题并不大,只是没有引起注意而己。楼主要细心检查,一定有发现。

真的朦了,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你懂得   查一下U供电电路的工作条件  或者U供电电路上的822排阻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 ...

完全不出U供电还可以按它时序修,似出来一丁点,真不晓得哪儿的问题

网友B:
U旁边没有822  IO旁边有两只,会是它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出U供电还可以按它时序修,似出来一丁点,真不晓得哪儿的问题

出来一点     有几种可能   一是反馈有问题  二是后级有问题  三是芯片发出的驱动能力弱   MOS管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旁边没有822  IO旁边有两只,会是它们吗

桥片旁边有两个小三极管,你焊掉看看能触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