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s2332不认硬盘

楼主(2015-04-20):
今天收到一台宏碁ms2332 客户说进不了系统  开机测试没识别到硬盘 怀疑硬盘坏了。换了个新的硬盘故障依旧。怀疑是BIOS禁用了 。进BIOS恢复默认 故障依旧 。怀疑是北桥坏了。拆机查看2332只有一个桥。测量SATA供电脚全都没有  。我该怎么修求大神帮忙

网友:
供电没有肯定认不到硬盘啊  查硬盘供电5V哪来的 有没有中间转换电路  先修供电吧

网友:
桥坏也是坏南桥

网友:
SATA供电脚全都没有,那就查供电吧!既然找到问题了不去查却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