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二修华硕X402C无图纸无点位 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04-20):
        昨天下午四点同行直接送来一台华硕X402C超极本,说进水被别人修过当时心都凉了。二话不说全部脱光只剩下主板 ,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是别人修过的还弄的一踏糊涂。简单处理干净以后,直接上电无待机电压,二话不说拿起万用表直戳公共点无电压,直接将目标锁定充放电芯片 一看芯片是BQ25A被人动过四周还有人故意做的故障 不过手法不行不老练 被火眼金金看出来了 。先从BQ25A条件查起 20脚主供电一量没有看了下一个100欧的保险电阻被拆了,料板找一个补上OK 电压有了,还是没待机。继续第6脚电源检测 此芯片以前遇到过电源检测是适配器电压经过一个412K和一个64.9K电阻分压的 大概2.6V这个样子 万用表一戳0V 一看两个电阻也被拆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找电阻的痛苦经历。。直到2.6V修出来公共点出来了,待机有了直接按下开关电流直接0.5 不跑马,当我打算去量下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发现南桥下面有轻微的焊过痕迹仔细观察 也被拆了两个件华硕都知道什么标志没有 苦逼中桥背面不敢轻易尝试 怕南桥直接去火葬场。于是通电量一下发现这两个地方都是3.3V 前面是0V还有滤波电容。于是大胆的尝试了一下直接接两个0欧保险电阻,抱着一死的决心通电触发 0.4  0.56  0.6  0.7 亮机。第一次发帖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还望指点一下。附上图片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
修得也是挺艰辛了  南桥被拆的两个件  测量焊盘如果没有接地的  也只有像楼主这样  尝试一下了      再一个办法就是 到论坛上发一个求助贴  可以找一下广大会员帮你看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件   不过修好就行了

网友:
高手啊,我的怎么就搞不定呢

网友:
牛呀 这样都可以 太多被做手脚的 何必这样为难下家呢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过程曲折,但结果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也牛B 给力

网友:
看来此机上家已经修好了,只是价钱没有达成一致!

网友:
这机器是费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