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19寸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20):
客户送修19寸正屏显示器一台,客户说换面一闪一闪的,经过测试后发现不接VGA信号的时候 该机器的无信号提示显示是很正常的,只要一接上信号故障就来了,就如客户描述的那样闪来闪去得,而且是背光跟着一起反复亮灭图像上下抖动重叠。  经初步判断基本排除电源板的5V和12V出故障的可能性,屏坏得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以前有修过假三星显示器驱动板1.8V偏低的情况引起接上信号就处故障的案例,就索性测了一下。果然示波器显示该机器的3.3V和1.8V的波形有明显的持续波动。在3.3V和1.8V两路上分别并联上470UF电容后故障消失。维修结束。

网友:
显示器都用上波波了呀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的  我只是把 微鼓起的电容换了就稳定了

网友:
驱动板电容问题是吧?应该把小电解电容拆下来测测吧?用470的是不是大了点呀?

网友:
-这技术可以

网友:
难道原板设计滤波部分欠佳?还是有电容变质无明显外观损坏?

网友:
不接VGA信号的时候显示是很正常,接上信号故障就来了,说明是供电异常导致的,因为接信号后显示器耗电将增加。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啥不换掉原电容?是省事吗?

网友:
看来,还是用示波器直观呀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明显嘛

网友:
原来的电容坏没坏啊,如果是坏了应该拆了啊,如果没有坏又是为何呢?

网友:
就是,直接换电容不就是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在万用表上很难测量出来

网友:
电容问题大都用替换法...

网友:
那电容肉眼看是好的吗

网友:
真叼  用示波器   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买个示波器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