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450显卡型号

楼主(2015-04-20):
联想Y450花屏要换显卡 显卡上的字磨掉了 模糊看到N10P-GE1- 。。。。。。求 完整型号最好配图片

网友:
帮你设置个高亮  希望有人帮你看一下

网友:
这个板有几种显卡型号的
N10P-GS-A2版本号:DA0KL1MB8G0
N10P-GE1  版本号:DA0KL1MB8E1
N10M-GS1-B 版本号:DA0KL1MB8E1(此板只有两颗显存)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支持 ,ZW20140126的帮助 此机器顺利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支持 ,ZW20140126的帮助 此机器顺利修复

楼主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