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开机密码忘了!

楼主(2015-04-20):
IBM T23 开机密码忘了! 除了硬解外,有无通用密码?能各位大侠帮助.
开机密码

网友:
所指的开机密码是进系统的密码还是BIOS的密码 如果是BIOS密码就要硬解了 如果是进系统密码 那进PE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给你的CMOS放电

网友:
IBM好像有专门的密码管理芯片的

网友:
要是 bios密码 就麻烦了

网友:
需要刷写密码芯片或者找个旧机器柴个密码芯片装上就好了

网友:
SB坏了 我试过

网友:
CMOS电池扣除放电,恢复默认即可解决。

网友:
要是BIOS密码那基本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