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D硬盘板代换,急!

楼主(2015-04-20):
2060-701590-000 rev R  可用2060-701590-001 rev a替换吗?
中间88i8846-TFJ2  另一个88I8846E-TFJ2有点不同 其它二个存储和驱动IC相同。

网友:
刚试了只出来硬盘检测上出有几个点点点。。。 容量为0  可能是BIOS不识别 前面的没BIOS芯片的。
2060-701590-000 rev R没BIOS芯片。我把后面的BIOS芯片摘了硬盘不转,后来又焊上转但是不识别。太外行了。准备刷程序试下。不知方法可行不有程序的共享一个 320G西数的  22L7A0通用程序

网友:
最好找板号一样的板。你这样折腾估计报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懂,但是楼主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