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不出+VCC_GFXCORE_AXG

楼主(2015-04-20):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下  望大 侠指点     本人接同行笔记本dell 的  版号 la-9104p    一开始是插上可调电源微短   确定ec坏   1.5v芯片坏  换好后   上电0.45      0.48     0.35   我以为没有过内存换内存还是那样   ,又量了一下全版电感  发现  pl700没有电压  也就是不出 +VCC_GFXCORE_AXG   ,但是奇怪的是接上屏发现亮机  就是  不出+VCC_GFXCORE_AXG   大家能解释一下嘛      cpu是bga在主板上   换过95833   还是不行经测量发现上管的控制级与s级是通 的   再换一个95833  后来又通了   应该是烧了   请高手指点  。。。。附上电路图

Compal LA-9104P.pdf

网友A:
不出集显还能亮机   不可思议   屡烧管子的话  有几个可能   一是芯片本身问题   二是自举升压脚的自举电容电阻有问题   三就是上管G极与芯片控制脚断线    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还能亮机   不可思议   屡烧管子的话  有几个可能   一是芯片本身问题   二是自举升压脚的自举电容 ...

是啊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都能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还能亮机   不可思议   屡烧管子的话  有几个可能   一是芯片本身问题   二是自举升压脚的自举电容 ...

不是烧上管    是吧上管取下来量主办上的g与s级  发现短路    怀疑芯片坏   换新的就没事     ,但是通电后  不久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烧上管    是吧上管取下来量主办上的g与s级  发现短路    怀疑芯片坏   换新的就没事     ,但是通电 ...

那就是烧芯片啊   查一下芯片的每个脚的电压  看下是不是有19V进去了

网友C:
神奇呀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奇呀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cpu内部短路 阿   ?    还是板载的cpu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烧芯片啊   查一下芯片的每个脚的电压  看下是不是有19V进去了

我记得电压应该正常

网友D:
应该正常吧都能正常开机,我遇到过这个现象,换芯片测对地址正常,上电开机过一会儿断电再测就基本上短路,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正常吧都能正常开机,我遇到过这个现象,换芯片测对地址正常,上电开机过一会儿断电再测就基本上短路, ...

你好你那个机器也是缺少的电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