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换电压问题,。。。。。。。。呀

楼主(2015-04-20):
本人小白,手里有个惠普G42修到触发0.71掉电,测所有电感电压都出了。包括独显的。没有思路了,又对转换电压不是很清楚,我的理解是cpu电压是最后出来了,既然cpu电压都出来了,所谓的转换电压也应该都正常出来了呀,还有所谓的二级和三级电压,现在是一头雾水了!!!请高手给小弟讲讲二级三级电压都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转换出来的!跪谢了!

网友A:
三级电压没听说过哦   二级电压是3.3转3.3  5转5的电压   二级电压有问题也会影响掉电

网友:
广达代工的吧!查下HW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级电压没听说过哦   二级电压是3.3转3.3  5转5的电压   二级电压有问题也会影响掉电

二级电压不是在cpu电压出来之前都出了吗?还是在cpu电压出来之后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级电压不是在cpu电压出来之前都出了吗?还是在cpu电压出来之后出来

不能定死了说  要看控制信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定死了说  要看控制信号   的

知道了,
还以为是定死的规律,所以被搞的雾水了!十分感谢!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上电时序吗
下个看看

网友:
ec发出来的转换电压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