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3,E,D,C键失灵)

楼主(2015-04-20):
板号e9(E43)
故障: 3,E,D,C键不灵
过程:
接到一台联想昭阳E43A的键盘有几个键不灵,按照一般的经验来看,很少有几个键损坏是因为主板问题的,果断拿新的换之,结果问题一样.
既然如此,只能拆板了,发现键盘接口上有两个小排阻,正好同行经过,让我把这两个小排阻拆掉.拆之前,我把键盘接口的针全部都量了一遍,发现有一根阻值无穷大,这定是开路了,然后发现这根线连到排阻上,然后我把此排阻拆掉,再量,结果阻值还是无穷大..无头绪了,休息片刻,用放大镜.一路往接口周边看,忽然看来,有两根线的测点铜片的颜色是绿色,用洗板水洗干净,发现还是绿色,心想,这里应该是腐蚀了.把线两端用刀刮开,再量,不通,把这两根连锡补好,一看图纸,正好是我量的这两根,没有拍照,直接上电路图

至此,此机修复.
总结,这种键盘不灵的问题,有时还得多观察,不要动不动就换ec,换键盘.

网友:
确实是个很好的提醒

网友A:
哎,有时候就直接买键盘回来了

网友:
恩 不错  不过这个无穷大的  可以直接飞线的

网友:
直接测试是否短线就可以,挨个测试拆除麻烦

网友B:
怎么会断线的,进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断线的,进水的吗

问过顾客,他说没有,但明显示是被腐蚀了,只是不细看,看不出来,这板本来就是个绿色的,只是周围 会有一个裸露的铜点,而这两根线的点和周围的颜色不一样,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网友:
多数还是键盘坏的,断线是少数,拿个键盘试换是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断线的,进水的吗

可能进过少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有时候就直接买键盘回来了

呵呵 是的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大多数人都是认为键盘坏了。这的确是给维修朋友们一个提醒

网友C:
竖着下来按键不能用基本都是到IO线路问题  有点是中间的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竖着下来按键不能用基本都是到IO线路问题  有点是中间的电阻坏的

它的去向只有两处,一处是到EC,一路是由排阻上拉.再者,观察的时候,看到有腐蚀了.

网友:
看来还是需要细心一点啊

网友:
细心加技术才能修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