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b320

楼主(2015-04-20):
联想b320客户拿来时候是打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换了供电、显卡,刷了bios,改集显,反反复复!之中痛苦只有维修的同志才能体会!现在是这种情况进桌面就花的风骚,欢迎字面和登陆界面正常,望各位高手分析下什么情况,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是这块的通病,希望把它搞出来!

网友:
禁用显卡或者安全模式就正常了

网友A:
换了显卡都不好,这就麻烦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都不好,这就麻烦了哦

能想到了基本都弄了

网友B:
如果确定不是软件引起的   而你又换了显卡   那就可能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有不到位的地方了   再或者屏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不是软件引起的   而你又换了显卡   那就可能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有不到位的地方了   再或者屏线

进桌面用到显卡那一块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桌面用到显卡那一块信号呢?

显卡有的小供电不正常的话  不影向亮机  但是会影 响花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的小供电不正常的话  不影向亮机  但是会影 响花屏

标准1v  实测0.99v  算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1v  实测0.99v  算不正常吗?

你说的这个是主供电    还有一些小供电的   看图纸吧

网友:
能保证换的显卡是好的吗?现在显卡的质量啊!哎!

网友:
联想机子不好搞啊

网友:
显卡质量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哥只能告诉你有些机子不进桌面使用的是集显,进桌面后才用独显。你这种问题首先考虑CPU的问题,我就遇到过CPU坏进系统后不定时花屏的。

网友:
显卡,屏线都没好,要干桥?

网友:
换过CPU没有

网友:
下午换了cpu,没有效果,现在打了公版驱动,暂时可以用了,忐忑明天会不会又回去了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吧

网友:
有时内存坏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这种问题,就值得研究了

网友:
你不是还有显存没换吗?    一起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