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39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5-04-20):
接到一台三星R439装系统掉电,根据以往维修经验应该是CPU供电问题,拆机发现确实是NEC的大电容,用示波器测试,发现CPU供电的NEC大电容处确实有明显的波纹,这个心想好办,直接再装上3个330U的电容,再次用示波器测试发现几乎没有波纹,好了装系统吧,装好XP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拿回来说装WIN7,(ˇˍˇ) 想~这也简单,装吧,谁知GHOST后第一次重启,就遇到什么错误,进不去系统,换了几个版本都不行,在论坛上搜了一把说要刷BIOS,或者装纯净版,本着先简单后复杂吧,用win7安装盘,顺利装好,但是只要一激活就开机出错,见鬼了!换版本还是不行,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个三星激活工具,能顺利激活,附三星激活工具

网友A:
我想说    没看见工具   呵呵   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还是CPU 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    没看见工具   呵呵   谢谢分享

文件大,超过4M传不上去

网友:
估计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大,超过4M传不上去

压缩成两个压缩包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三星的用NT6-OEM多数可以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