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桌面花屏

楼主(2015-04-20):
只有显卡驱动了进桌面才这样花屏,求教什么问题,换了显卡,刷了bios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刚刚换了  涛声依旧

网友:
显卡替换法试试

网友:
显卡引起的花屏占大多数

网友:
换了两个显卡了

网友:
你换个板子试试  肯定好

网友:
先软后硬 先装系统 不行换硬盘 加焊北桥  不行更换

网友:
量槽子条件

网友A:
  BIOS  显卡占一大半   剩下只有北桥了

网友:
一体机,显卡没有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显卡占一大半   剩下只有北桥了

北桥吹了  没有效果

网友:
换驱动试试,没死机试多几个版本的